F4000铣铝合金和45号钢(X楼增加加工视频2个)

楼主(2010-11-13):
试验了下铣铝合金的效果,换了把刀再铣了下45号钢。2个都是4MM深。

45号钢的效果,底部非常之光亮。照片上面看不大出来

45号钢的效果,底部非常之光亮。照片上面看不大出来

楼主:
铝和钢的外形都是50*50,铝的用时37分,F4000,下0.1。钢也是下0.1,用时18分。铝的那个太匆忙编程没编好,很多过切和欠切,最意外的是切削液会和刚铣出来的铝合金发生反应变色。照片上看起来好像刀纹很粗糙其实实物非常亮。

6061铝合金,F4000

6061铝合金,F4000

楼主:
忘记说了,铣铝用时5块钱一把的2刃6MMHSS键槽铣刀,钢的是0.3,45度尖刀。那把刀铣了30多个小时了,基本还没有什么磨损,切削液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转速打到2W。

网友:
不错,用的什么切削液?

网友:
为什么我的床用5000转 合金刀磨损都很大啊    请说说切削参数好吗

楼主:
大夫的速度非比寻常的快,切削液的型号要看下牌子,名字我忘记了,一种蓝色铣不锈钢专用的切削液。粘在手上有点丙酮的气味。看过你的LED灯架的视频了,你干切的时候转速打的多少?变频器的Hz数打的多少?比较感兴趣。
回楼上的S2W,下刀0.1,F4000,局部3500。下切速度F240
http://www.tudou.com/v/ZFjTKsyjWGQ

网友:
jj露个面

网友:
转速我用的18000,变频器是400的,和转速是6倍的关系

楼主:
机器的主要问题还是主轴功率太小,只有1.2KW,切割铝合金最大能力下刀0.25,f3000,再快主轴就容易不稳定。机器本身的稳定性是相当高的,毕竟1000多公斤。过段时间改造个2.2的电主轴,加个2.0KW的电机,高低速2用。

网友:
基频以下恒扭矩,基频以上恒功率。

楼主:
主轴的速度正确的来说跟主轴电机极数有关,其他的就套用公式就可以算出转速。
更正下楼上对电主轴的认识,一般的电主轴并不是真正恒扭矩(也有恒力矩的比较贵就是,就算是恒扭矩也是有个速度范围的恒扭矩,只是通常这个范围比一般的电主轴宽的多不过还是处于高速范围),转速越低扭矩越低,相对的功率耗电量越低,恒功率的主轴比较贵。所谓低速力矩提升只要是正规的变频器不管什么牌子都有,VF的力矩提升在低速时时非常有限的,只有矢量的比较明显,但是低速力矩低是电主轴的物理特性,任何变频器都是无法改变的,这也是让很多有电主轴的人不爽的原因,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小吃刀量高速进给。把变频器的速度降低后主轴力矩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到了0.1的吃刀量都会卡死。恒功率主轴可以在10000-12000转保持百分之90以上的转矩,这个速度还是大大超过大多数刀具的承受范围,所以电主轴只能用小直径刀具,线速度太高。
雕刻机用恒转矩主轴
雕铣机用恒功率主轴

网友:
请教楼主

如果走刀速度再慢一点,是否会更光滑,还是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12楼的论述有指导性作用,细读了。
不过我认为选用合适的刀具也很重要,比如铣铝,专用的铣铝刀与普通的HSS键槽刀效果不是一般的差别。

楼主:
刀纹看起来粗糙其实是非常光滑光亮的,照片是放大了好几倍后的图。那一圈圈的刀纹实际就是铣刀在F4000下每转的切削量,提高转速和降低F都可以提高表面光洁度,我这个试验下旧没有最后的精铣一刀了。专用的铝刀我也试验了下,主要优点表现在干切的时候不粘刀,由于材质的原因HSS的干切会很快磨损烧刀,专用的铝刀大螺旋升角,排削好,我买的铝刀材质也很不错带表面涂层,可以打到20000转长时间干切也没什么问题。HSS的一般键槽铣刀在有切削液的情况下表面粗糙度也是相当不错的,耐用度也很好,但是一旦没切削液很快就完蛋。

网友:
交流电机都有一个频率范围,一般的交流电机适用的频率是50/60HZ,如果高了由于感抗大,功率就会变小,同时转速高了可能会超过安全转速,可能的原因一是动平衡不是太好,一般速度没有问题,高速下就是损坏轴承,二是转动部份的强度可能不能适应巨大的离心力.而变频主轴则是适用的频率是400HZ,有些还能到600HZ,这样电机的绕组的感抗会比较小,在高频时还会有额定的功率,但如果用于工频,则感抗会变小8到12倍,电流也会猛增8到12倍,电机能坚持不烧的几乎没有,所以变频主轴不能用工频试机的,另外主轴电机的转子直径很小,就是为了减少转动惯量,也为了减少离心力.因此想将变频主轴转速降下来的心思是不能实现的.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用机械减速器,但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