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改装心得, 各种方案比较(补图了, 另9楼实机照片)

楼主(2010-11-1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3002
之前发了个帖子, 不过好像没人理, 这篇是总结篇, 就算没人看, 权当记录吧

1, 旋翼头, 可以从原装旋头自改, 一种是直接加长桨夹摇臂, 但难度太高, 没有加工设备, 还有一种方案是利用相位臂来变相达到加长桨夹摇臂长度的效果, 觉得不太完美, 无副翼虚位少的优点没有掉了

利用相位臂的改法
这图片实际上取自MicroHeli的成品旋头, http://www.microheli.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651

所以还是选成品无副翼头, 当时只有RJX的可选, 后来亚拓原厂头也出了, 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推荐RJX的头:
优点: 便宜, 中联与相位座一体化设计方便安装, 桨夹摇臂可单独更换降低炸机成本
设计风格简洁, 我喜欢, 不过这点各人不同吧
比原厂头矮, 理论上做翻滚动作会更好, 不过我只是觉得矮点漂亮
缺点: 相位摇臂比亚拓少两个轴承, 对这个不满的可以直接用亚拓件替换之, 不过其实已经挺顺滑了
配件方面, 横轴什么的是跟亚拓通用的, 也可以换桨夹轴承用冰人的3mm外丝横轴, 我自己就是这么干的

RJX 450无副翼旋翼头, 简洁的一体化中联/相位座, 可拆桨夹摇臂
图片取自RJX官网, http://www.rjxhobby.com/en/pro_detail.asp?id=1358

亚拓原厂头, Pro风格, 相位臂多两个轴承
图片取自亚拓官网, http://www.align.com.tw/shopcn/product_info.php?cPath=22_105&products_id=3009

亚拓原厂头, Sport风格, 线条比较繁复, 个人觉得比Pro丑
图片取自亚拓官网, http://www.align.com.tw/shopcn/product_info.php?cPath=22_105&products_id=3005

另外, 建议换冰人的3mm外丝横轴, 因为理论上FBL用软一点的胶圈比较好, 3mm胶圈正好有这效果, 不过我的水平体会不出来, 纯理论推论

2, 设备篇, 一开始买了FS600, 原因是便宜, 当时mini vbar要3k多, 加上之前用过同厂PG800效果还不错, 后来在Mini-vbar和beastx microbeast之间选择, 选了mini-vbar, 下面写点比较, 不过我的比较只是客观上一些外在区别, 飞行性能一来我事实上只飞过Mini-vbar, 二来水平太矬, 没资格评价

FS600体积比较大, 长宽还可以刚好塞进450, 但是高度不小, 加上上部出线, 实际高度进一步增加, 设置卡还算方便但是设置线跟舵机线挤在一起, 不方便插拔, 不过如果装大机, 这些问题不存在

对比一下FS600跟VBAR/BEASTX的接线配置, 就会发现, FS600的接线方式有点笨, 接接收机每一通道都3pin, 实际上供电线/地线可以共用,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 可以少接不少线, 估计体积也是被这个撑上去一些, 价格上现在FS600已经没优势了, 也不见调价, 估计厂家主要做国外OEM单去了吧

FS600, 接收足足需要5根3pin线, 右侧的TERM是接设置卡用
图片取自FS600官网, http://www.sjgd-tech.com/display.asp?id=77&PID=80

VBAR/BEASTX都有一个3Pin插头是全信号线, 一个通道1pin, 减少端子数量, 进一步的, 体积可以减小

MINI VBAR与接收机之间只需要三根3Pin线, RX A/B/C, RX A的3pin全是信号线
图片取自ReadyHeli, http://www.readyheli.com/MIK4357-Mini-V-Bar-V-50-Flybarless-Stabilization-System_p_37053.html

BEASTX从左第2/3/4口是接接收机用, 第2口的3pin也都是信号线, 右侧有一个按钮开关, 3个调整电位器
图片取自freakware, http://www.freakware.de/shop/artikeldetails.php?show_artikel=31437

VBAR更是支持了Spektrum/JR卫星接收/Futaba S.BUS, 接收机只用一根线, 布线非常方便, 特别是小机, BEASTX将来升级也可以支持

VBAR/BEASTX说明书比较完善, FS600比较简略, 不过好好阅读的话, 设置都不成问题, 设置步骤上, VBAR/BEASTX流程都比较简明易懂, FS600比较复杂

设置上, BEASTX靠按钮和电位器, 个人不喜欢电位器, 而且装进450Sport肚子里之后, 够不着, 这是我放弃BEASTX的主要原因, Mini VBar自带USB, 而且带一根弯头USB线, 装进肚子里也不愁够不着

价格上现在MINI VBAR跟FS600基本持平, BEASTX便宜不少, 虽然升级BEASTX要另买USB线, 但是可以共用

FS600一直没飞起来是我的一大遗憾, 但是放弃总觉得就是认输了, 下一步打算把它装在255上, 因为255马达后置, FS600装在前面, 没有450的布线方面的困扰

再下一部机打算用BEASTX, 不过肯定是明年了, 卫星支持肯定也出来了吧

想到哪写到哪, 先写这么多吧

网友:
FS600都用3Pin线,可使舵机的供电电流比较有保障。

楼主:
事实上一般BEC供电到接收本就只有1pin, 我看大VBar, TotalG都是这么设计的, 实在需要高电流的场合也可以像SK720一样用外置供电总线, 双电压BEC一般也是独立供电总线式的设计

不过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当时把BEC直接接到FS600上

网友A:
RJX头矮了后,改装335主浆会不会打到尾桨?

网友:
上些图就更好了,顶。

楼主:
看过不少老羊的帖子受益非浅, 给我加分实在不敢当啊, 那我来补点图吧

网友:
V BAR我个人有一套,本来装在500上,我的感觉是调试有点复杂,要用电脑,当然有鸭蛋可以免去,但也不是很好用。5.0pro的版本已经简化很多,但仍然不够好。
3G 设定相对V BAR简单很多,但尾巴让我有点抓狂,比较难获得好的效果。
BEASTX 虽然用了电位器,但胜在调试简单。但电位器容易在恶劣条件下产生接触不良的问题,不过我的401使用多年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相信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次3DX看到有人使用在油机上面,效果还是相当理想。

楼主:
装上去的图片在我另一个帖子里面有, 手机拍的, 效果不咋di, 在回帖里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d=45486#pid5489006

RJX头安装好的样子, 注意我用的是早期相位臂螺纹错边的版本, 相位臂只好反装, 后来的版本修正了

mini vbar

全貌, 房间比较暗, 彻底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X头矮了后,改装335主浆会不会打到尾桨?

等我回家比划比划再告诉你, 从发帖起到现在一直在加班, 抽空混坛子...

加精华了, 感动啊

网友:
楼主我和你的450配置一样啊,但mini vbar飞450怎么调尾巴都不硬啊

楼主:
我只会悬停和简单前飞航线, 感觉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X头矮了后,改装335主浆会不会打到尾桨?

不会, 如果360的话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2010-12-21):
说实话 那个rjx  500的头真一般 ....

我用在425上 虚位很大 比我原来塑料的都大

GAUI的金属头没得说  只是改装件 有点高 不太喜欢

网友:
我也上了个RJX的450头,感觉很不错哦了,一点虚位没有,就不值得飞几次之后会不会出现虚位

网友:
矮了容易自宫。。希望不会。

网友(2011-01-24):
我也开始关注无副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