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分析! 72M的控,1.2G图传,FY20A,大红鹰接收

楼主(2010-11-13):
有几个F P V飞行中遇到的问题向大家请教:配置:控是JR9X2(72M),接收机是大红鹰二次变频F P V专用接收机,飞机上的舵机全是MS522或MS933等金属齿舵机,OSD是EASY OSD或FY21AP,平衡仪是FY20A,1.2G的图传

1、飞机上的舵机抖动明显,特别是装在翼龙上时,不光云台舵机连升降舵机也细震颤,如何完美屏蔽干拢?

2、用FY20A时,已确认FY20A在天行者机肚内安装时肉眼观察下是水平的,地面上已检查增稳模式下三轴的控制是正常的,感度调为约70-80%,手动模式下稍调微调后也能很好平飞,但切换自动平衡模式后飞机急抬头!

3、大红鹰接收机高度为20米时,飞出约300米信号灯就闪亮,有失控的趋势,比我原来的日冠还差,是干拢吗?

谢谢!

网友:
路过 据说提醒1.2G信号会干扰民航通信 慎用

网友A:
是大金鹰的吧?  接收机天线完全舒展开来 从机头前面出来, 拉伸到机尾,
不要从图传旁边进过。
舵机不是抖舵, 是平衡仪开启的效果, 飞机有轻微变化,平衡仪修正舵机。

切换到自动平衡模式 飞机急剧抬头?  说明你重心偏后太多,或者你手动模式受 舵面没有归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大金鹰的吧?  接收机天线完全舒展开来 从机头前面出来, 拉伸到机尾,
不要从图传旁边进过。
舵机不是抖舵, 是平衡仪开启的效果, 飞机有轻微变化,平衡仪修正舵机。

切换到自动平衡模式 飞机急剧抬头?  说 ...

舵面基本是平行的,重心约在机翼前1/3处,手动模式下基本不用调就可平飞,这说明重心和飞机的安装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平衡仪不会调。感觉如果平衡仪安装上要这么精准的话,实用性上还是不太好,减震支架用魔术帖粘的不可能绝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