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8s如何与亚拓6600定速配合设置

楼主(2010-11-13):
刚上亚拓700n ,请教如何设置天地飞8s-高级设置-定速器混控设置?

网友:
我以前也问过,一直没有答 案,天地飞也没出来具体说,同情一记。。。。。。

楼主:
沉贴了,再置顶!

各位谁知道呀,我可不想换控!

网友:
帮顶,天地飞MM看到的话,肯定会说明的

网友:
我之前也这么想,上大机不想换控,可后来还是被逼换了 原因是天地飞油门的摇杆顺滑度达不到要求
建议上T8FG吧,旧的控拿来飞小鸡,哈

网友:
楼上千万别这么说
会被围攻的

楼主:
沉贴了,再置顶

没答 案,不罢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亚拓700n ,请教如何设置天地飞8s-高级设置-定速器混控设置?

您好:
   定速器混控功能是第7通接定速器,利用开关来选择定速器的开或关,当选择3挡开关时可设定两种速度(设定多种速度要根据定速器功能确定的)此功能也可混控第8通来进行单独或多重控制.

楼主:
终于有门了

如你所讲配合定速器,那请问我的是亚拓6600定速,如果700定速定在2150的话,是不是在天8中输入比率%,比率如何获得呢?

楼主:
可否联系技术员电话交流呢

你好天地飞的朋友,可否致电你们,有号码不?,我白天工作时间打给你们!

网友:
能否请天地飞MM在讲的详细些,套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