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加强版 新涂装 天行者 首航●●

楼主(2010-11-13):
激动啊,首次飞固 定 翼..还是手抛起飞
师傅不在场,咬咬牙,独自挣扎,硬是飞上去了...

楼主:
新买的10月新涂装版 天行者.花了几天时间在家安装调试..拍照留恋一下...万一提控回家,还有照片默哀一下.

楼主:
装机过程中,发现飞机边缘比较薄嫩,于是用碳条片加固,保护边缘..防止运输过程中的磕碰..效果不错..很轻,很硬

后翼也用1毫米的碳条加固...防的就是磕碰...耐炸鸡?效果还有待观察...

电机用的920KV ...木片加螺丝固定...动力不错..吹的尾翼直哆嗦...唉..尾翼强度不够啊...设计缺 陷

买了起落架,没安装...原因是太重了(前后轮140多克)..而且不好固定...对降落场地要求高...于是换了靴子,然后再加装2个硬塑料片,耐磨顺滑..草地,水泥地,泥地,沙地 是适应性极强

不带任何F P V装备,全副起飞重量 1558克

楼主:
BBI 1:12 兵人的比例和 天行者很协调

和ESKY 的海豚机壳大小比较

要是有1:12 的飞行员兵人模型,那就好看了....正好拿来配重..

楼主:
巨郁闷,由于没有安装F P V设备..重心偏后很多...无奈之下,临时找个石头固定在机头做平衡...享受首飞待遇

插好电池,装好舱门,准备首飞          飞前来个相片,这是传统.

感谢小鱼抓拍了起飞瞬间照....第一次投掷起飞,心里没点底...就和<珍珠港>中B24航母起飞一样,飞出去,再沉一下,心都凉了,一加油门,关键时刻拉起来了....汗一背

首飞期间,居然有重型装备到场...汗..  禁飞禁飞

楼主:
这是历史性时刻的照片...首飞安全降落...由于技术不好,降落点很远...身后观看的小朋友兴奋的狂奔....

从今天开始,又一批新的模友要诞生了...真是开心....

楼主:
首飞之后,总结一下..
无副翼飞行,有点不适应..条件反射的去打副翼(500直机美国手),方向舵操控起来有点贼,不好控制..可能是没适应...

尾翼强度不够,地面试车,油门3/4,尾垂翼直哆嗦抖的厉害...估计用撑杆会有所改善..但是不能完全消除,尾巴细了,EPO强度问题.

重心太靠后..前面加了石头,机舱里加了一把小钳子,才勉强平衡...要是以后安装图传在尾巴,前面装云台和摄像头都不能压住重心...这个麻烦..又想保持机身轻巧,又没法平衡重心...电池已经是4S 5000毫安了...撞到顶了还是不行..估计还要加电池配重...DX们请支招.

网友:
你挖这么多坑准备埋什么呀

网友:
挖坑埋鸡鸡啊

网友:
楼主  不玩F P V的话  你去玩具店买两个奥特曼放里面    一块五一个    把奥特曼的上半身切出来   放在里面

网友:
感觉是画蛇添足,楼主要是喜欢不如买一架备着

网友:
疯狂的石头~

楼主:
装机时候还有2个问题挺犹豫..
一个是接收机放在前部,电池上方..是否合理?
天线和电池是否会有干扰?或者信号屏蔽?
(接收机是天9S版 双天线  2.4G)

网友A:
对了,打听下这个电池的价格和续航能力,楼主如果你用1038kv的电机飞的还要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打听下这个电池的价格和续航能力,楼主如果你用1038kv的电机飞的还要爽!~~!

从未飞过固 定 翼机型...玩F P V ,先练练手感...电池还没试过续航能力..现在手潮,飞的歪七八里的...等飞稳定后,要测测总飞行时间...不过估计要等OSD装上后再测了..

网友:
出手角度高了一点点.

网友:
恭喜首飞成功。

给你提两个意见:
1,机翼前缘的碳条不要,前缘形状对机翼启动外形至关重要,你一下就把人家从圆弧改成直线,估计效率会损失不少。 如果真的要加强,用玻璃布条或者干脆用纤维胶带包裹前缘就可以了。
2,接收机天线摆放有问题,两个天线应该相互垂直,放在水平面上,这样就没有死角了。图传天线垂直放置,这样三个天线相互垂直,图传也干扰不到接收。 我跟你用一个控,用5.8G的图传,估计你也是,嘿嘿。 其实如果你想超距离飞,你还可以去找天地飞买长天线,好像有30多厘米长,把双天线里面的一根换成长的,拉到机体外面,彻底避开电池电调这些东西的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