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机摆动问题。

楼主(2010-11-13):
我有两架飞机,一个亚托450sport,一个雷虎50V2.5。
450轻微炸过两次一次只坏了原厂碳桨,一次连桨都没坏;
雷虎50从未炸过,刚刚把原厂的塑料中联和木桨换成原厂的金属中联和RJX碳桨。
现在两机都有同一个毛病,就是好像主轴或中联弯曲似的,大桨低速旋转时飞机摆动(不同心旋转的感觉)。
高速时振动明显,450甚至悬停还会不规则摆动。

450主轴横轴都换过没问题。雷虎用塑料中联和木桨时没问题。现在只能怀疑中联了。450低速旋转时刹车盘不同心
(不装旋翼头时主轴同心度很好)。雷虎没有刹车盘看不出来,但症状和450极相似,无论是大桨从高速降到低速还是
从静止加速到低速,飞机都会摆动。

问题是这是原厂新的中联呀?另外,看之前的帖子说中联弯的飞机都有无法调好的双桨,可是我两架飞机都没有双桨这是怎么回事呀??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能确认是不是中联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指教!!!
谢谢楼下的回答,补充说明几点:
1、雷虎有可能是桨动平衡问题。因为碳桨单片比原来的木桨重不少,不平衡的话影响更大。
但我配过平,重量是一样的。动平衡我只会找重心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2、雷虎的O圈是随新金属中联带的,刚飞了3、5圈应该没问题。
3、亚托的主轴中联虚位很大,刚刚换上了FY的一体主轴座,看上去没啥问题,但振动依然没有任何改善。
估计不是轴承座的问题。雷虎的主轴承座没有任何旷量。
4、雷虎和亚托的大桨夹和中联位置确认没有明显差别。

回去换木桨试一下,实在不行打算换回雷虎塑料中联,如果好了,那就新中联的问题。
那就真杯具了。雷虎原厂的也不可靠。。。。。。350几块呀

网友:
浆的动平衡不好吧,还有两个浆夹和中联之间的距离一样吗,以前我也有把O圈飞坏出现震动的

网友:
换桨试,如果还有问题,检查主轴固定座里的轴承,看是否有虚位。

网友:
摆动:
1.O圈太硬了
2.中联(主轴孔与浆夹不成90度。两浆夹孔偏,横轴弯)
3.浆(动,静不平衡)
4.主轴弯

网友:
基本就是中联的问题le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到底解决没有啊!

楼主:
昨天测了一下两架飞机大桨的动平衡(静平衡已做过)。具体方法:一把刀刀刃朝上,把桨架上调到基本平衡后用笔在刀刃出画一道。最后比较记号位置。发现——450两桨记号相距2mm左右。雷虎两桨记号位置相距3mm左右。
用胶带大法处理后,在家里试下,450的震动减轻了不少,但并未完全消除。雷虎在家里没办法试。估计也会好些,但不是知道是不是主要原因。请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