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t型槽工作台的加工顺序

楼主(2010-11-13):
大家讨论下类似平板工件的加工顺序,主要工序如下,粗铣一面 ,粗铣另一面 磨一面 磨另一面 立铣刀或三面刃开槽 t型槽刀开t槽  卧铣铣四周 倒角 大家给排排序,主要要考虑装夹的变形,保证最后的平面度 和上下面的平行度

网友:
其实不一定要T型槽的!在工作台上打上许多螺纹孔也行,不就是在工作台上装夹工件嘛!!!

网友:
粗铣、精铣、四周、开槽、T槽、精磨。粗铣工序不要少,减少变形,粗铣后放置一段时间精铣最好。

网友:
要精度..你可以

粗铣6面→精铣4侧面→ 立铣刀开槽→倒角刀倒角→T刀开槽→然后精铣上下面→打孔→沉孔→精磨上下面

网友:
最后一道肯定是要精磨两面【另外顺便问一下外加工一个带T槽的工作台500*200*60需要多少工钱】

网友:
我是先粗加工6个面在上磨床磨四面在挖槽铣T最后把台面精磨一下

楼主:
楼上的肯定不合理,t槽肯定要先挖的,否则挖好t槽后,整体还是有变形的

楼主:
我觉得地板的路子比较合理,我也是这样做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费不好说啊,要我收最少得小300,得干差不多一天

网友:
lgmsy的最优,阿乱的最简便

网友:
反正挖好还是要磨的

网友:
7楼liulei000的哪种台面的变形会小些
楼主位的放置一段时间还是会有较大变形的。

网友:
地板说的对。。呵呵。我长干这个活。。嘿嘿。。。280一件。。一天大概3-4件。。。。其实平时为了节省时间。。。省略了很多地方。但是粗精一定要分开这是一定的。
粗干完了松一下压板再压上。不用很大力气。为了释放应力

网友B:
咱的顺序是:六面粗铣---立铣刀挖槽----T型刀加工-----热处理释放应力------六面精铣-----倒角-----精磨,做T型槽台面,面积比较大的话热处理释放应力必不可少,当然要求不高的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的顺序是:六面粗铣---立铣刀挖槽----T型刀加工-----热处理释放应力------六面精铣-----倒角-----精磨,做T型槽台面,面积比较大的话热处理释放应力必不可少,当然要求不高的就算了。

很正规的做法了(要求更高的可以再精磨基准T型槽的两定位面)

网友:
开完粗上磨床发现有些变形最后一次磨是把表面的划伤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