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楼主(2010-11-13):
买了1个二手10c的控,拿到后发现接收机上第一通与第四通道互换了,即第一通道变成方向,第四通道变成了副翼,实在不明白.请问还能重新设罝回来吗?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老师不敢当,这个控应该是改手了,软件应该可以调的,按住什么开机的来着?楼下回答

网友B:
楼上的 俺也不会

楼主:
改过手了?
买前我就担心改手控,在买前我三次问北京的那位卖家:改过手吗?他爽快地回答了我3次:买来就是日本手. 哎,看来卖家不诚实啊.我在考虑是不是需要公布一下此卖家的信息

网友C:
袛是控選m1.m2
还有中位对改手有何分别.....

网友A:
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吧!这个控现在是中 国手的,改为日本手不需要拆控改,只要软件设定就好了,具体的看看说明书

楼主:
谢楼上
才知道,还有中 国手,学习了,以前只晓得美国手和曰本手.
谢楼上,改回来了.我怕改手控,是因为有些人特别爱捣尌,弄坏了机精密的东西,怕出问题,导致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