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着飞MSR,拜了个dx6i,不幸批次HE809E

楼主(2010-11-13):
急着飞MSR,拜了个dx6i,不幸批次是HE809E,属于不安全范围内
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1106&highlight=dx6i
办法测试了
移动暂时还是平滑的,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油门到底,在油门曲线图上显示却没有到最低
请问要不要抓紧时间退换货?

网友A:
楼上的,你按住油门切断开关再开机,DX6i会进入自检模式,屏幕上显示×SB250*HEXXXE,如果XXX位置也是数字809的话,恭喜你中奖了,必须坚决的要退换!

网友B(2012-01-03):
不是所有的那个批次dx6i都有问题,如果所有通道都移动平滑。其实不换也无所谓。
油门曲线图上显示的是-150%到+150%。缺省的油门时-100%到+100%。所以自然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