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frsky fasst 2.4问题

楼主(2010-11-13):
提示:

网友A:
 还有有问题的人么....

网友B:
嗨
 山寨呀

网友C:
应该不是接收的问题哦,那里没调对吧?

网友D:
电调不能用在高速模式?

网友E:
電調換成舵機試試看

网友F:
支持LS说法,顺便问问LZ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G:
这个接收有2个输出模式。你要设置下。不然会出现干扰(其实是舵机或者电调不兼容)或者烧毁舵机的情况。
14ms (FS)
7ms (HS)
HS模式只适用于高速数字舵机。.其他舵机应该选择FS模式、
这个牌子开始有“神托”炒。起初我对他印象非常不好。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托。
但是一事归一事。我听佩服他竟然做出了兼容futaba格式的接收。也就是说他破解了FUTABA的加密格式了。这点很叫人佩服。接收机还不错。注意设计就行了。

网友H:
我也在试用,控是futaba 10c 高频头和接受都用frsky的2.4g。目前还没发现问题。表扬一下客服还不错。

网友C:
我就说嘛,是哪里没设好,现在的兼容接收机对我们真的多了个实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