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采就在这里

楼主(2010-11-13):
我想买架450,可是资金有限,我还是学生,所以预算在一千元左右,打算买架Esky013,卖家说的920元,我对这个不太懂,希望各位大哥帮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A:
预算是第一次投入的预算还是总预算 要知道后期还有投入

网友B:
争取再存点钱,买个好控,和弄套好的锁尾套装,空机可以用飞越的,其他电子设备稍差点也没关系~

网友C:
1000还是算了。要不就买个四通机算了。1000远远不够的

网友D:
Esky套装机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E:
ESKY 013非常不好飞,原因是塑料机身太软,在舵机推拉下轻微变形,而且配件也贵。1000元还是买个小机飞吧,例如华的就不错。

网友F:
 直昇機都會炸機的,超級高手也會炸機,可能有萬中無一的神童不會炸機!
你不要以為花錢買了直昇機就可以玩的了,炸一次,很無奈的又要花錢去換配件!
同時,不要盲目相信那些叫你一步到位,上450的人,
450的槳可以打到人殘廢的!你可能網上見其他高人能控得450很穩定!
但是,那是經過很長時間練習之後的了!
我初玩 400級的機,它一漂,我反應不過來,它就已經漂到十米之外了!
機毀了事少,打傷了人,賠得起嗎?負責得起嗎?
現在的小孩,都不太用腦的!

网友G:
建议先买控练模拟器

网友H:
买4通小飞机吧,或者玩
固 定 翼

网友I:
走过弯路的飘过,建议新手不要买ESKY,那机调不好,根本飞飞不起来,配件巨贵

网友J:
esky是垃圾,别上
最好上450吧,不过你的预算远远不够

网友F:
買CB180Z ,無刷馬達!尾軸傳動!( 這是華科爾的機,雖然它是垃圾機,練手還可以的)
440MM 主旋直徑!
先練練手吧!
又有人說直上450了,傷了人,他不會幫你負責的!

网友K:
恩CB180比华其他小飞机都好飞的

网友L:
先买个控练练模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