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13):
我的450油门推到60的时候机身抖的厉害,请问老鸟怎么回事

网友:
找排除震动的贴看看。

网友:
把大桨上好,不要太紧和太松!

网友:
我机身上次震动主要来源于3个地方,
1、大桨。大桨双桨,这是震动的主要来源。大桨未配平,也会造成一定的震动。
2、大齿盘。别怀疑,这玩艺也有震的。而且威力也不小。震动原因主要是因为单项轴承套精度不过关,我以前的那个,一边壁厚0.52mm,一边竟然0.62mm,相差0.1mm,这0.1mm的偏差在高速运转时候震动相当剧烈,我根本没办法开3d模式。只有在标准飞行模式下勉强飞行。拆下大桨拿起飞机开大油门,手震的都发麻。可想而知威力。
3、尾部。尾部主要就是皮带松劲和尾桨双桨。别小看这个小桨,因为有尾管这个震动放大器,震动起来也是相当的利害。
以上就是直升机主要的震动源。相信你都排除以后,震动会减少到一个令你比较满意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