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260mg。。。。

楼主(2010-11-14):
悬停一分钟突然死舵,还好离地面不高,无其它损失,,,,无奈了,以为450换上260mg可以安枕无忧,没想到。。。。o(︶︿︶)o 唉,才悬停了十几个起落就挂掉,到底是人品不好还是。。。。。。之前过一个贴 内容是飞梦接收机第六通道上舵机老是挂掉,这次也是第六通道挂掉,到底是哪出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看看把

网友:
260mg的电机挂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飞梦,也是260MG,没见说电机挂了啊……之前有一个舵机不动作了,拆出来是马达线断路了,接上就好了

网友:
按你分析是接收有问题??6通道电压高了。。。??

网友(2010-12-29):
我的450也是死了4次第六通道上舵机,現在不知到底是哪出问题,死了2隻ino-lab 202mg ,1隻260mg,  1隻恆吉995,我用6 cell 電,好盈40a電調,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检查是否有干涉
260mg的马达焊在电路板的那个接线最好自己加强一下,换成软线最好

网友(2011-02-11):
是不是6通道供电有问题

楼主:
厂家检测说没问题 换了好盈40 和60 都一样

网友:
这舵机的线容易断。。电机连接控制板的那个 我 也不知道叫啥。。我也是死过一次,个人觉得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A:
楼主的三个260MG就是被我收的。两个好,一个当尸体。
当尸体那个,回来我拆开发现是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三个260MG就是被我收的。两个好,一个当尸体。
当尸体那个,回来我拆开发现是脱焊了~

楼主:
260是脱焊 那那些9g呢 不会也是脱焊吧 郁闷到老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爽死你了..~~~~~~~~~~

以前202MG 第6通道...我就死过一次...后来就没有玩 202M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