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2010-11-14):
E sky 0406A的控电是12V ,那接收电压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
4.8-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控电电压比接收电压还高啊? 陀机和电机都是接收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控电电压比接收电压还高啊? 陀机和电机都是接收供电的

对為什么...奸商要我多花电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控电电压比接收电压还高啊? 陀机和电机都是接收供电的

电机供电是电池直接供的,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应该也是用2S或3S吧

网友:
电机是电池通过电调直接供电的,接收机和舵机是电池通过BEC稳压后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