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雕刻机,性价比高一点的,请懂行的给推荐一款!~~~

楼主(2010-11-14):
因为不玩机械,所以对这方面一点都不懂,曾经多次无意看到过林大夫和UFO吵架的帖子,好像一个人是卖PVC雕刻机,一个人是卖全金属雕刻机,我就是主要雕刻个PCB电路板或者塑胶外壳开个孔什么的,要求精度能达到0.1mm就行,麻烦大家给推荐一款,我刚还看到有人买了个1100元的雕刻机,也是全金属的,还带电控部分,貌似很不错。

还有,找了半天,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联系UFO和林大夫,麻烦知道的人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站内信联系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玩机械,所以对这方面一点都不懂,曾经多次无意看到过林大夫和UFO吵架的帖子,好像一个人是卖PVC雕刻机,一个人是卖全金属雕刻机,我就是主要雕刻个PCB电路板或者塑胶外壳开个孔什么的,要求精度能达到0.1mm就 ...

UFO賣金屬雕刻机 提意不錯 用銷量定勝負

网友:
1100那个是不带电控的价钱,淘宝上都能找到

oUFOo 卖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FO賣金屬雕刻机 提意不錯 用銷量定勝負

建议用太空合金的

网友:
雕刻PCB也要区分一下,如果要用一些贴片元件的话,对精度也要注意一些
至于普通的2.54毫米间距的管脚,不知木头的雕刻机行不,其它应该行
既然看了那么多吵架的帖子,想必心中应该有数了吧

网友:
对于pcb雕刻,几点应该注意,一个是工作台的平整程度,对于几千元的东西,别有太高期望,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一个副工作台然后自宫一刀。第二个是丝杠的精度,一般国产的滚珠丝杠就能满足贴片的精度要求。第三个是主轴的转速,如果你要用便宜主轴,转速普遍不够,加上主轴的抖动,pcv刀是角度只有15度左右0.1刀尖的,转速不够的话只能放慢雕刻速度,加工效率会非常低,我都是推荐使用6万转的变频水冷主轴带变频器淘宝上大概2000元了。

至于是木头的,pvc的,铝的,铁的自己去考虑吧

网友B:
1200即便林大夫也做不了了。。。。。所谓的全金属。。。是用角铁。。。。反正。。。也是金属,那是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即便林大夫也做不了了。。。。。所谓的全金属。。。是用角铁。。。。反正。。。也是金属,那是没错

发现了,是角铁的,不过感觉也比PVC龙门结构结实的多吧!~

网友C:
推荐你买阿莫的,绝对是精品,就是等的时间要长一点
他们已经能批量生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是角铁的,不过感觉也比PVC龙门结构结实的多吧!~

肯定比我的PVC的结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买阿莫的,绝对是精品,就是等的时间要长一点
他们已经能批量生产了

等不急他们精品铝机的,可以换成他们的高端pv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不急他们精品铝机的,可以换成他们的高端pvc

我脑子又没病,才不会买教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买阿莫的,绝对是精品,就是等的时间要长一点
他们已经能批量生产了

【长】一点

网友:
一点就是二年

网友E:
1000多,要求精度能达到0.1mm就行.....
-----------------------------------------------
从商家是买不到的;
网友友情转让可以.............等吧......
......碰碰运气......在论坛表现的人缘好点...........
..........多做点助人为乐的好事...........
.....有了良好,可信,可交,的形象........
.....如果有一天有人不玩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0多,要求精度能达到0.1mm就行.....

从商家是买不到的;
网友友情转让可以.............等吧......
......碰碰运气......在论坛表现的人缘好点...........
...

好方法!!!

网友:
建议买成品机,我就是太急买了电控放在那里快一年了也没想好机架的构造和大小,至今也没弄好,当初就应买滚珠丝杆的PVC机,因我的的大量工作是做乌木工艺品,完全够用了,改造时也就是比到PVC换成钢的而已。

网友:
便宜的商品机也有,东明电子那里就有,好像就1千多,不过也是PVC的,配置也不如大夫的高
看你以后是否想继续玩了
如果想,干脆买好一些的,省得到手后玩一段后悔配置低、机架不结实

我买雕刻机时看中的是黑金刚,铝机,在淘宝上也找到了商家
后来在坛子里朋友的指点下,找到了源头,选了一款铸铝机,还算满意
但是现在看到别人的钢机很是羡慕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其实原理我也懂点,DIY问题不大,问题是做出来的东西那个精度。。。

看论坛有个人买的那个角铁机还不错,一套下来也就1600左右,问题是那家伙帖子都7页了,也没看到他弄个啥作品出来,不敢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