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铣改数控,接近开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14):
前年进的伟舜的20铣,今年才改,限位用的接近开关,不运行文件正常,但运行就会不定时停止!求同志们指点,软件是MACH3

照片

Y轴的两个限位

Y轴的两个限位

照片

X轴限位

X轴限位

网友:
用行程开关比较简单可靠。电子的要抗干扰,电平/阻抗可能要转换,灵敏度可能要调整。

楼主:
刚开始是用机械的,可行程有点小,不注意还给顶坏了三个,所以又换了这样无接触的,却发生了这样莫名其妙停机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工厂改的时候都是机械式的行程开关,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限位怎么还会顶坏呢,是不是安装方法不对。机械限位开关要与运动方向平行安装,即使过了头也不会损坏

网友:
量一下机体是否带电, 开关座改用塑料的有助绝缘。

请教一下,Z 轴是怎样改的? 能否上个照片,谢谢!

网友:
机子来个全貌图

楼主:
Y轴

照片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从来没有见过接近开关座子还是钢件的。。

网友A:
个人意见如图

你用右边这种试试呢

网友B:
楼主用的好像不是行程开关,标准的行程开关是不可能顶坏的。

网友:
接近开关的电源线加上个104电容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我加电容试试!

网友C:
我是小潘,请楼主看下悄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好像不是行程开关,标准的行程开关是不可能顶坏的。

应该是微动开关,买的不对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如图
你用右边这种试试呢

右边这个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潘,请楼主看下悄悄话

我知道啊小潘,好象我已经在旺旺的群里了吧!

网友:
建议改用霍尔接近开关

网友(2012-05-10):
安装方法不对  要用斜坡去扫过开关 而不是撞过去  机械有惯性 撞过去 行程一般就2mm到5mm   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刹车行程 必然撞坏    扫过去 侧面安装 斜坡设计科学就能有10mm的距离停车  惯量大也不怕

网友:
别用这个了,这个麻烦,不是那么好调试。还是用行程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