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6I控的对码问题 谁人知道

楼主(2010-11-14):
今天刚到一个DX6I的控 我是按网上找的中文说明书做的。 先是接收机接上对码头,然后接收机通电,接着就按着遥控的对码键开电源,然后接收与遥控就可以正常操作,再拔掉对码头,再一次把接收机电源拔掉在通电,这样就没有反应,对不上了.. 后来就要把对码头插上,通上电源,接收机收到信号后,把对码头拔掉,不要拔电源,这样在可以正常操作. 反正每次拔掉接收机电源都要重新对码.!
是不是可以保存的??怎样保存??还是每次都一定要重新对码!???
我在等着呢.

网友A:
把对码线插到BATT脚,接上电源,对码灯快速闪烁
拉住教练开关开机,屏幕显示BIND,并伴随蜂鸣声,等到接收机对码灯停止闪烁,关控,关接收,拔对码线
然后正常使用
一次对码,终身使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好吧 我按照你的方法 先把对码头插上 接收机通电 对码灯快速闪烁,拉住教练开关开机,屏幕显示BIND,并伴随蜂鸣声,等到接收机对码灯停止闪烁,关控,关接收,再拔掉对码头。
结果:不行
弄完之后,接收机和发射器信号对不上 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http://www.spektrumrc.com/ProdInfo/Files/SPM6600-Manual_DX6i.pdf
按照说明书
对码顺序是:
1, 接收机插着BIND线上电, 等待信号灯闪烁
2, 发射机以BIND方式开机(DX6i为扳住教练开关开机, DX7为按住背面RANGE CHECK按钮开机), 等待直至接收机信号灯常亮
3, 断电之前拔掉对码线
先断电再拔对码线是错误的

网友A:
再看一遍手册,楼上是正确的,关接受之前要拔对码线,谢谢楼上指正

网友C:
DSX9和AR6110E也是这样对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