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加吊舱做一个初级航拍机,大家看可行不?

楼主(2010-11-14):
想入手这样的一款轻木滑翔机,加吊舱的方案,做一个简单的航拍机,大家觉得可行不?
吊舱用PVC管或是玻璃钢管做

网友:
可行,但是要考虑降落的问题

网友:
应该可行,还可以降低重心

网友:
不错,但是降落的时候,摄像头会先着地啊

网友:
这个轻木的速度本来就不慢了,还加个吊仓?不如买epo的.  手机上的,竟然回了两次!

网友:
这个轻木的速度本来就不慢了,还加个吊仓?不如买epo的.

网友:
加在底下,怎么降落

网友:
详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ODY5Mjk2.html

以色列无人机casper250

以色列无人机casper250

网友:
以色列人这个。。。好大的襟翼。。。。

网友:
有起飞的图片或视频吗?

网友:
可以给设备仓加个降落伞,飞机降落之前先把设备仓扔了~~~

网友:
楼上想法不错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跟11L的想法一样

网友:
如果材料坚固,保护的到位,是不怕摔的。另外也可以在脆弱摄像头部位包裹上气垫减少冲击

网友:
腹下斜插两根碳棒做保护如何?

网友:
我看吊舱体积不小,而且又是软材料做的,恐怕飞上天后由于风的影响飞行不稳定。

网友:
可以空中投弹了 想法很好,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