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十字盘长短连杆的问题

楼主(2010-11-14):
请教十字盘长短连杆的问题
连杆可以调整扣在长杆还是短杆上
就是不清楚是有什么效果,请教各位老鸟

260的十字盘

260的十字盘

msr的十字盘

msr的十字盘

网友:
楼主那是什么飞机??
这问题,我不懂,等老鸟解析!!!

网友A:
唔,如果你要灵活,就把扣扣在短杆上,如果是新手一般是扣在长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唔,如果你要灵活,就把扣扣在短杆上,如果是新手一般是扣在长杆上。

我这两天看到个帖子也说这个问题的,和你的说法相反,短杆是新手,长杆是暴动。。。??

网友:
小的单浆牚上飞机。两丝杆舵机的拉杆扣在十字盘长连杆上。
扣在长连杆上动作小,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