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r与dx6i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0-11-14):
近日入魔
260起步
最近入了msr+dx6i(美手)
对码没问题,简单飞行也没问题
现在碰到几个问题
1.swash type的1servo90和ccpm 120有何区别?msr是90的嘛?
2.控左后上TRAINER按键,目前除了知道拨上来油门无效和无法开机外,其他功能暂不清楚
3.控左上0 Gear ,1 F MODE不知道干嘛的
4. EVEL D/R 猜大概是行程什么的,不知道怎么用
5. FLAP,GYRO看了很多,有的说陀螺仪,起落架什么的?不知道怎么用
6. THROTTLE CUT 熄火开关,油动专用?可以调试成灯光开关吗?
7.AIL D/R 是不是也是行程什么的?不知道如何用
8. RUDD D/R 行程?
9.MIX, TH HOLD 这个长按开机,对码。然后计时器开始,清零的功效,其他还没试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msr大小舵怎么调试?就和260原厂控右手垂直按得那个键
谢谢各位老鸟指点

网友:
我用2801 但发现你说的参数都差不多我的控都有嘛。
1。 2舵机的4通机我是选 1servo90
2。不知道
3.也有 但我不会用。也没用
4.升降舵机的舵量切换。遥控里的 DR&EXP里设置 舵量的
5.FLAP不懂也不用。GYRO是调锁尾感度的。遥控里设置的。
6.一直在研究 4通好像没什么大的用处。
7.副翼舵机的舵量切换。也是遥控里的 DR&EXP里设置 舵量的。
8.方向的舵量嘛。可能是灵敏度吧
9.不懂了
:loveliness:

楼主:
dx6i还是。。。。退了
淘宝问了国内广州的几家,都是那批货。。。
从台湾入了dx7,不等dx8了,继续msr

网友(2012-01-03):
虽然你已经退货了,也还是回答一下吧。我也是新入的dx6i(不是返厂的那批 )。用的感觉很好

2. Trainer开关是用来开启/关闭教练模式的。其他的功能包括:启动/停止定时器;和接收器配对
   dx6i上油门无效是另一个开关(右后方,标着TH HOLD的那个)
3. 可编程开关,应该是在固定翼中用用来收放起落架的
4. ELEV D/R:升降舵双速率开关
5. Flap/Gyro: flap固定翼的减速板,Gyro是直升机的陀螺仪
6. Throttle Cut: 主要是给油机用的。用来切断油路
7. ALT D/R: 副翼双速率
8: RUD D/R: 方向舵双速率

另外,貌似你的控上的TH HOLD和Trainer的开关给接反了(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