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用尾座钻高精度1.5小孔

楼主(2010-11-14):
有个工件需要用尾座打1.5小孔深20mm前提是不能用中心钻打低孔工件表面成圆弧形状材质铝一般钻头打滑孔打不正我想换合金钨钢钻头是不是好点请教各位师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不能用中心钻打底孔?? 啥意思?? 用中心钻钻一个比需要的孔径小的坑行不??

楼主:
不能用中心钻来回换太麻烦加工得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给你做吧
:loveliness:

网友:
为啥就不能用1mm中心钻定中心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工件需要用尾座打1.5小孔深20mm前提是不能用中心钻打低孔工件表面成圆弧形状材质铝一般钻头打滑孔打不正我想换合金钨钢钻头是不是好点请教各位师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您好歹加几个豆号句号行吗?

网友:
两个人两台床,一个用中心钻一个用钻头,就是流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