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 2s 是什么意思?是1cell 2cell 的意思吗?新手提问。。

楼主(2010-11-14):
1s 2s 是什么意思?是1cell 2cell 的意思吗?新手提问。。

网友:
动力电池常用XSXP表示,比如3S1P,4S1P,S前面的表示串联的电池数,P前面的表示并联的电池数,串联电压累加,并联容量累加。

网友A:
 都在线一百多小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线一百多小时了

 见笑见笑,年纪大了,学得比较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S = series

P= parallel

网友:
搭车问一下师傅们,电调、电机也有带S,那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只用过1、2、3s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