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设置问题

楼主(2010-11-14):
高级菜单中
陀螺仪
中MOND中一个是GY一个是STD.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只知道: FUTABA的陀螺调到GY模式,其它陀螺调到STD模式。

楼主:
标题
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B:
GY模式 锁尾跟非锁尾感度值调整都是0-100 STD模式非锁尾0-50锁尾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