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用的图传

楼主(2010-11-14):
最近想入一个图传,拿不定主意,大家都用什么图传呢?能否说一下,给我等新手一个参考。最好一并说下品牌、参数、性能和价格。

网友:
我用的柏通2.4G军工级1W原装天线感觉一般!价格580初级够用了!

网友:
柏通2.4G军工级1W效果不如同型号1.2G的好。。。
我2个都入了。。。现在只用1.2G的

网友:
1.2的干扰大,还是2.4的干扰大啊?

网友A:
5.8 地面拉距 50米不到就没信号了  晕死啦  你们碰过嘛?

网友:
还是到网上买那种110-120元的图传吧,配个平板天线,能达到1000米以上。买四五百的感觉太奢侈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我用2.4G控只能上5.8G的

网友:
现在有人刷成2.3g跟2.5g的

网友:
请问,2.3或者2.5是合法的频率么?

网友:
一直用2.4g 500mw 一体化发射机,空中距离3dbi 天线3km, 配8dbi平板最远飞过5km
5.8G 200mw 地面50米没信号可能是显示器对信号敏感度太低,一般地面会在500米左右,
如果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请联系卖家更换。

网友(2011-04-09):
引用 网友A:
5.8 地面拉距 50米不到就没信号了  晕死啦  你们碰过嘛?

你频道没有设置对  发射和接受的频道设置不同的 建议好好学习下

网友:
5.8 120 的图传

地面没有测试过  空中300米 发射天线1/4波长天线(自制),就收用的是5DB 2.4G接受(原因是买120时明明大红字写着不带天线,可自己没看到)

2.4G 400多元的套装,原装小天线发射,原装大天线接受,2KM 无问题。远了没敢飞。

网友:
柏通1.2G800mw,没有功放,目前最远1.6公里。画面质量丝毫没有降低,估计有5公里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