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有没有人知道原因?

楼主(2010-11-14):
EPP 3D机,2208KV1450,9047桨,2S 85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280克,每次出手吊半分钟左右,动力就不够吊机了(不是指技术问题哈,动力不够哈),把电子设备取下,固定在秤上测试,满电量时推力近500克,三十秒后降为350克以上,全程推力都在350克以上,但装在飞机上就不够吊机,可飞机不到280克。想不通请教大家。
难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装在飞机上动力会下降到280克以下?

网友:
你电机地kv也太高了,1000左右合适

网友:
是否是电池的C数不够,换电池试试,可以换11.1V 1000mAh 20C的电池。

网友:
电池电压掉得厉害,持续放电能力差。
吊机没玩过,应该是大油门,大电流。大电流持续放电能力差,电压掉的快,那么转速降低,拉力相应减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通常差电池虚标C数就会导致大电流放电持续能力差,电流降低,电压降低,拉力更小。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电池不行了,买点好电池,这东西省钱貌似真讨不了好……

网友:
苍蝇说的对啊!

网友A:
350克拉力要吊280克飞机有点勉强

并不是280克的飞机用280克可以吊了。因为在吊机的时候飞机要不停做机动,保持平衡,不仅拉力线不能和重力完全一致,还要做很多无用功。所以,吊机的拉力一般要1.4倍以上。
这不考虑你电池性能问题,因为你说“全程3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280克的飞机用280克可以吊了。因为在吊机的时候飞机要不停做机动,保持平衡,不仅拉力线不能和重力完全一致,还要做很多无用功。所以,吊机的拉力一般要1.4倍以上。
这不考虑你电池性能问题,因为你说“全程3 ...

这个吊机拉力要1.4倍以上的数据可信吗,确定吗?如果是经过大量测试或者经验得出的就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你自己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个

引用 楼主:

这个吊机拉力要1.4倍以上的数据可信吗,确定吗?如果是经过大量测试或者经验得出的就对我太有用了

你开始有500克拉力,可以吊机。30秒后小到350克——不能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