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机装在飞机上动力会下降

楼主(2010-11-14):
EPP 3D机,2208KV1450,9047桨,2S 850MAH的电池,起飞重量280克,每次出手吊半分钟左右,动力就不够吊机了(不是指技术问题哈,动力不够哈),把电子设备取下,固定在秤上测试,满电量时推力近500克,三十秒后降为350克以上,全程推力都在350克以上,但装在飞机上就不够吊机,可飞机不到280克。想不通请教大家。
难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装在飞机上动力会下降到280克以下?

网友:
你的电池挂B了

网友:
“满电量时推力近500克,三十秒后降为350克以上”两个可能:
1、电池放电能力不够高,输出功率急速下降(如果C数足够的话跟电池质量有关)。
2、电机过载(电能转化为热能而且比例越来越大),换个小一点的桨看看罗,KV1450配个GWS8040试试。

如果你用吹称测试的话,上了飞机估计要打个八折,如果是推称的话九五折差不多。

网友:
浆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上天后电池还要照顾舵机等其他设备,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

我在家测试电机也是很好,但一上天往往会出问题(同样的设备)

网友:
我的双天微风,飞行全重约290~300g。2826电机。1047桨,用过800ma2s电,动力软弱无法吊机,做个筋斗都费力。换850ma3s电后,明显动力强劲,供lz参考。

网友:
楼主的机也很重,要减肥

楼主:
1,是推称,不是吹,水份不大,2,不管机重不重,关机是测试出来推力大于重量,不应该吊不起机啊。3,电机过热或者电池放电不行,但是最差的时候推称也有350克,大于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1,是推称,不是吹,水份不大,2,不管机重不重,关机是测试出来推力大于重量,不应该吊不起机啊。3,电机过热或者电池放电不行,但是最差的时候推称也有350克,大于重量。

我说的只是“满电量时推力近500克,三十秒后降为350克以上”的两个可能,并非你吊不了机的问题所在。
不过我个人认为前拉的动力是永远达不到推秤的动力,螺旋桨的推力超过60%来源于产生气流的反作用力,但是所产生的气流会跟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产生摩擦有所损耗,尤其是EPP这种材料。所以我才说装上之后要打个九五折,当然是实际情况可能更差。
另外也同意地板的说法,三个空心杯电机电流超过1A了。

楼主:
别说九五折,再多点也不对啊,推秤350是最小的,多数时间是在350-400之间,就算350克,也比起飞重量280克大了70克啊,不是一点点哦

网友:
这是绝对的
首先你要对电子设备进行测试

方法 就是 把电机 放在飞机上 然后不管向上还是向下 把舵机打到一定的位置 尤其是 打靠到某一边 不在中点位置的时候

或者来回打舵机的时候 看看 拉力还剩多少

再一点 飞机不动 飞机的反扭力 是靠摩擦力 来完成的  螺旋桨所有的拉力都是 垂直吹 动力使用效率我 100%

但是在飞机上的时候 如果你用的 某个方向的斜拉 或者靠打方向舵来维持平衡 那么 飞机 螺旋桨动力不能完全被向下利用 有一部分被分散 这时候 必然会减低很多动力的 自己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