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配置,老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11-14):
本人新手,想在淘宝购一套450电直,准备回来自己组装。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不合理,还需要购买些什么?
空机:飞越 Tarot 450 PRO 空机版     600元
遥控器+接收器:DSX7 DSM2版+AR6100E  1200元
陀螺仪:浩马特HB730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170元
斜盘舵机:Henge 小型金属齿舵机MS522*3  150元
锁尾舵机:银燕数字舵机EMAX 20g Digital Servo ES 9257 70元
电机:浩马特 HB2835H 3800KV 外转子无刷电机 95元
电池:HiModel 2200mAh / 11.1V 25C 聚合物锂电池*2  270元
电调:HobbyWing(好盈) ESC-40A-P1.1无刷电调Pentium-40A   134元
充电器:VISTA 1-6S智能平衡充电器  199元
各种备用配件 200元
工具:1.5,2.0MM六角各一把,球头钳一把,螺距尺一把

总计:3150元

哪部份性价比不高,给点意见,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还需要些什么,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不会吧,新手建议,买台高仿的450练习吧,炸了也不心疼,配件也便宜

网友A:
平衡充电器套装含电源/DHD323B  90元
建议使用imax原厂b6。因为稍差的充电器,平衡功能不敢恭维。

遥控器+接收器:DSX7 DSM2版+AR6100E  1200元
这个配置虽然不错,但是拖累了整体性价比。个人认新手是否考虑一下T8或者2801pro。等熟悉以后再上这种配置或更高配置。

空机:SKYA 450 Pro 金属碳纤版轴传动电动3D直 升 机 /空机     575元
空机可以考虑目前中 国较大的山寨商飞越的新款仿亚托的轴传。关键精度不错,价格也不错。
以上纯属个人拙见,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充电器套装含电源/DHD323B  90元
建议使用imax原厂b6。因为稍差的充电器,平衡功能不敢恭维。

遥控器+接收器:DSX7 DSM2版+AR6100E  1200元
这个配置虽然不错,但是拖累了整体性价比。个人认新手是否考虑一 ...

照前辈的建议修改了一下,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