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4.10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0-11-14):
电池
飞了3分钟悬停就往下掉推起不来了,下来万用表测量单片都在4.10连续飞6块都是这样,请问是电池问题还好飞机没调好原因呀?(yt450)

网友A:
有表的话量下悬停状态的电压及电流吧。
一种是有什么问题导致电流太大,电池压降也大了;
二种是电池内阻太大了,电池压降也太大了;
三种是油门最大没设到100,供电电压不够大。

楼主:
(有表的话量下悬停状态的电压及电流吧)检测这个需要什么设备呀?谢谢

网友B: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可能是电调保护了吧

网友C:
电调的低压保护设置高了。不会6组都不行的(除非都已经老化的电池)
连续6组。也有可能是温度保护。
1.拿新电池试试。
2.换电调
3.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应为换了控没有在电调设置里面进行油门行程设置和电调保护等级设置,从新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有大功率稳压电源就很简单,接上稳压电源打开遥控试能飞起来就是电池的问题,飞不起来是飞机的问题。我上次就是这样找出我的电池有问题的。

网友E:
看一个性水帖,冒一泡,得2分

网友F(2010-12-15):
估计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G:
调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