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接收机连接2个电调

楼主(2010-11-14):
问下高手,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机能不能接2个电调,控是天6A
35M的频率,接2个飞马150A双向有刷电调,3个舵机电池是15c 6yue4riv的
这样能连接吗?请高手指导

网友:
剪掉其中一个电调信号线中的红线

楼主:
不懂楼上的意思   麻烦说的详细的  小弟新手   想在一个接收机的其中2个通道上接2个电调   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用Y线是针对一个通道的,我要用到2个通道接2个电调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楼上的意思   麻烦说的详细的  小弟新手   想在一个接收机的其中2个通道上接2个电调   不知道可以不
可以。有两种方案:
1、需要混控差动:将油门通道与另一通道通过混控器输出,分别接两个电调。
2、不需要混控差动:将控打开,直接将除油门通道外的另一控制通道上的弹簧取掉,相当于两个油门。直接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两种方案:
1、需要混控差动:将油门通道与另一通道通过混控器输出,分别接两个电调。
2、不需要混控差动:将控打开,直接将除油门通道外的另一控制通道上的弹簧取掉,相当于两个油门。直接接上就行。

非常感谢楼上的   我的想法就是去掉控上一个弹簧  做油门通道   但是电调都需要接电源线的  这样的话一个接收机有2个电调在供电    会不会把接收机给烧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我的想法就是去掉控上一个弹簧  做油门通道   但是电调都需要接电源线的  这样的话一个接收机有2个电调在供电    会不会把接收机给烧了呢??

不会,电压并联不会加高,只会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