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条求助

楼主(2010-11-14):
我买的新锯条怎么一装上转两转就掉了,好像是锯条太硬。请问用带锯的兄弟们。有和我一样的吗。怎么解决啊?谢谢了!锯条是175五根的那种。

网友:
关注

正要买,强烈关注。楼主有后续情况麻烦及时通报各位在用的兄弟,谢谢

楼主:
用是挺好用的,我架上加了一个十字滑台。锯的跟铣过的一样。我现在下料都不留加工量了。就是今天把新锯条换上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锯条容易断,太硬了

楼主:
你们都在那买的锯条啊 帮忙发个链接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新锯条怎么一装上转两转就掉了,好像是锯条太硬。请问用带锯的兄弟们。有和我一样的吗。怎么解决啊?谢谢了!锯条是175五根的那种。

掉了?应该没有装好,如果断了那可能太硬了。
175元5条的那种只是会断但不会掉的呀。

网友:
这种锯,我在工厂看到过,一般是买一种日本的锯条,好像是400元一盘,长度好像有十来米二十米,立式锯床上有一个小切刀,还有一个碰焊机构,焊好后要用角磨机打磨一下.
没有这种碰焊机构的,可以到木器厂周边带剧加工的地方可以焊.那个400元一盘的锯条不好购买,是日本的,用来割钢板的.

网友A:
碰焊机构在焊接时好像有加热淬火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焊机构在焊接时好像有加热淬火功能.

锯条碰焊好了焊口要退火才能用,否则立马断给你看。

网友:
你这种现象一般是锯带轮不平行引起的,如果你的机机有偏调机构可调整一下锯带轮的偏摆量即可,如果没有调偏机构的可在固定轴下加斜垫片解决。
是什么锯机,要说明,有个图片上来最好,这里热心同学会帮你解答的。

网友:
说点正经的,有谁组织团购一批质量过得去的锯条没?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没时间看。带锯 是 得伟 的谢谢云老大,我明天看看能调不。

网友:
我也买了175的锯条 还没使用,关注!

网友B:
175    5条的我一直在用,挺好用的啊。  不过比原配稍厚点,换上去的时候。把那两对导向轴承往外调了些。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5    5条的我一直在用,挺好用的啊。  不过比原配稍厚点,换上去的时候。把那两对导向轴承往外调了些。还是很好用的

175元/5条的锯条厚度为0.65mm,我找了许久,还没见到有比0.65mm更薄的锯条卖,不知其他的坛友有没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
我去看下400元一盘的能做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5    5条的我一直在用,挺好用的啊。  不过比原配稍厚点,换上去的时候。把那两对导向轴承往外调了些。还是很好用的
问题的原因是没调导向轴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今天没时间看。带锯 是 得伟 的谢谢云老大,我明天看看能调不。

哦,DW呀,手柄下的那个轮轴有一点点长槽,松了螺丝试拉紧一些看还掉不掉,如已调尽还掉,看锯带松不松,如不松还掉,看二轮的胶圈磨损均匀正常不,如还掉,用铝薄铜薄剪几个圆垫圈(按照轴的直径),再剪成小于轴半径的C形叠成斜阶梯状(不用很厚,控制在0.5~1内),垫在手柄下的那个轮轴有螺孔的端面处作矫正,如还掉,砸了称斤卖给3A

楼主:
好了,我把四个轴承轴下面垫高了就好了。 发点图片大家参考一下。做好了可以不用铣了。可以直接用。

网友:
发现进口带锯条

今天逛机电市场,发现了一家机电大卖场,里面全是电动工具和配件各种品牌都有。其中就有牧田的带锯条,长宽都和德伟的一样,要300一条。出来时顺便买了一把特价的曲线锯200元。

网友(2012-07-28):
这个好可以锯长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