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600发动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0-11-14):
才买的600n加亚拓55h
发动机
,都装完了,发动机装不进去,55发动机的主轴粗点,风扇安装座不能全部吃进去,不能和发动机前端的主轴垫片接触到一起,导致对不上机架的发动机安装座,求助解决办法!!!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55发动机轴螺杆下部到台阶那一段的直径为6yue4rimm,风扇安装座内径6.35mm,不配套啊。各位高手碰到过没有?

楼主:
55发动机轴头的螺杆尾段到台阶那一段光滑轴杆的直径为6yue4rimm,风扇安装座内径6.35mm,不配套啊。导致风扇安装座不到位,各位高手碰到过没有?

网友A:
貌似还有个垫片呢吧

楼主:
发动机的那个垫片装了

网友B:
不可能,你用的是55的风扇固定座么小菜鸟?
风扇座顶端的两个固定螺丝松开没有

楼主:
解决了,风扇座是50的,55的主轴螺杆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