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充电。。。。。。。。帮忙

楼主(2010-11-14):
5c电池用hyperion的充电器接汽车12V电瓶以20A充电,实现15分钟充好,可行吗?

网友A:
好象 5C的基本用 0。5或者 1C 充电!

网友:
就怕汽车的电池会被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 5C的基本用 0。5或者 1C 充电!
元帅,人家说的好像是具有5C充电能力的电池吧,

网友:
先啟動發動機再充吧

网友:
可以的,我在外场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汽车电池性能好的话,不反发动汽车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汽车电池性能不好,或者气温太低的话,最好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5c电池用hyperion的充电器接汽车12V电瓶以20A充电,实现15分钟充好,可行吗?

达不到20A,
如果是0720i-NET3 (250W)要达到20A需要输入电压15V以上
如果是1420i-NET3 (550W)需要24V输入电压

网友:
今天有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怕伤到汽车电瓶,或者充到电瓶没有电 ,我重新买了个12v45AH的电瓶,哈哈,就是想问下B6可以冲45AH的电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