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5dbi全向天线

楼主(2010-11-14):
5.8G图传原天线两百米外效果不行,请问换上5.8G5dbi全向天线可以拉多远?

照片

我的翼龙

我的翼龙

网友:
估计也是三百米左右。要平板天线才能远。

楼主:
刚进了两条5dbi全向天线,改天试下效果

照片

又长又重

又长又重

网友:
楼主,5dbi天线是地面用的,飞机上只能用原装2dbi的, 本人测试过1.5km信号稳定,空中2dbi, 地面5dbi,另外,天线安装方式最好不要被机体阻挡,

楼主:
谢谢glassfox 请问天线最好放那个位置.

网友:
放在机腹,我这样做的,遮挡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