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原配的马达扭力低 想问下有没有更大扭力的马达可以换

楼主(2010-11-14):
坦克原配的马达扭力低 想问下有没有更大扭力的马达可以换

原配2个380有刷

网友:
同问!不知道有没有增加扭力,速度又不要减少太多的办法!现在的电机草地转弯太悲剧了

网友:
整套电路都换了,包括摇控,呵呵,成本在一台新坦克与两台新坦克之间。真要天天跑野外,不换大点的电调,哪里玩的过瘾

网友A:
那么就得要换减速电机也是380的有刷电机但是多啦个齿轮箱,速度慢但是扭力大的惊人,速度和扭力是不能同时要的,所以考虑好自己需要那样。

网友:
借贵帖发问:恒龙波箱齿的模数是多少啊?1还是0.5?

网友:
原配的扭力是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得要换减速电机也是380的有刷电机但是多啦个齿轮箱,速度慢但是扭力大的惊人,速度和扭力是不能同时要的,所以考虑好自己需要那样。

这位朋友能否告知一下具体的型号 要低速大扭矩的380 谢谢

网友:
肯定不是0.5

网友:
换过怕电调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