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麻烦大侠们解答。。。。关于悬停问题

楼主(2010-11-14):
用美佳欣的F27  双桨共轴  4通道小飞机。

推油门后起飞。

我想让它悬停在一个人的高度,可是,油门稍微推大了,飞机就飞得过高。稍微降一点点油门。就那么一点点,它又掉下来了。这时候看它掉下来,立刻加大油门,还是在往下掉,弹一下地面又飞回上去。

始终控制不了它的飞行高度。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是操作原因,还是飞机需要调整???

网友:
操作问题,给油,收油要有提前量,多练习就好了

楼主:
做悬停的话,不是定住油门就能悬停了吗???为什么定住油门也悬停不了呢?

网友:
楼主把模型想得太简单太理想。油门这个问题你没想明白,以后悬停你又会问:为什么飞机会单出飘?不是只要不动操作杆就行了么……原因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恶补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A:
悬停想停的稳,不是楼主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网友(2010-12-23):
引用 网友A:
悬停想停的稳,不是楼主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网友:
如果油门不动就能悬停,估计就没几个人玩直升机了。

网友:
我来解答这个初级问题吧!希望对你有帮助!你要定在某一点也行!
这一点,直升机螺旋桨的升力刚好等于飞机的重力!这时飞机可以停在某一高度!

新手玩直升机,首先要控制住飞机的高度!油门杆的动作要轻缓,不要忽上忽下的!

这是个技术活,就如开车的油离配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