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车制小零件

楼主(2010-11-14):
手里只有0618小车
卡盘通孔才16mm,
需要加工直径38的长棒料,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还以为车长料,此零件锯子下料,再上床反爪车内孔,正爪卡内孔车外,注意夹料后外圆、平面分别找正。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就车着小东西啊.车个外圆,在车下内孔,内孔用45度刀,直接把大角倒出来.最后调转换成切刀,一个件就做完了..你说你有反爪,那就直接上反爪啊.如果料太长的话.就用钢锯弄短点..

谢谢老哥!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截好料,然后再车?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行哦

网友A:
晕,就车着小东西啊.车个外圆,在车下内孔,内孔用45度刀,直接把大角倒出来.最后调转换成切刀,一个件就做完了..你说你有反爪,那就直接上反爪啊.如果料太长的话.就用钢锯弄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中心架

报告大哥!
俺的中心架,自己改的轴承,上次有一个轴承散架了,至今还没有找到小轴承换上
多说一句:棒料外径38,内孔25.
需车成这样的零件:

网友B:
试试中心架

楼主:
尾顶用活顶尖不行,因为是空心棒料...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卡盘那头的夹具不要了,直接用反爪卡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卡具,车长轴要精度,都这样弄.把工件顶到卡具上,尾坐上活动顶尖.

谢谢啊!
有点明白了,能再上个夹具的示意图吗?

网友A:
自己做个卡具,车长轴要精度,都这样弄.把工件顶到卡具上,尾坐上活动顶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