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发动机调试问题?

楼主(2010-11-15):
新手+新发动机+安瑞斯15%的油 看过帖子就发动了。启动很顺利 一点就着 怠速油针没动 副油针开4分之一 主油针开1圈加两格 。
刚发动风门开一半 烟特别大 排气还向外出油点子 油箱里的油翻来覆去 再开大一点油门 发动机就吸不到油了 熄火了
我不断的关小副油针 油箱的油还是翻的厉害 最后把副油针全关了 都没变化 排气排出很多油来 请教前辈什么原因!

网友:
亚托 55发动机你讲的怠速油针是副油针,你讲的副油针是中速油针, 主油针你讲对了,看说明书把油针搞清楚在哪位置再调,你所谓的副油针调4分之1中速严重贫油了,风门开到一半是中速油针再起作用,多转下就等着拉缸吧,排气排的油是润滑油,邮箱翻来覆去是转速太高了排气压力大,不是吸不到油,是贫油了,亚托 55发动机,主油针和中速油针都开1.5圈磨车就可以了,怠速油针暂时不动,磨两箱油后看怠速稳不稳在根据情况调,多翻翻老帖子,不然你的发动机就会坏在没飞起来之前

网友:
楼主!

建议你去搜索我的引擎调试技术贴,里面有详细介绍油针的方法!一圈两格很容易过热拉缸,油针建议调试到1.25圈(长短油针一样的,也就是高速和中一样),怠速油针一般都是出厂不动,这只是简单的。详情去看看帖子就好!:loveliness:

网友(2010-12-20):
用30%的油吧~~~~~~!!都不知道 你55发动机原配的缸盖垫圈 是多少厚的

网友:
15的油不适合,起码20以上的,主副油针关到底,然后开到2圈,根据发动机的转速,在慢慢收,最后主油针在1.5圈左右,副油针在1.5圈左右,具体根据油,个人习惯等情况而不同,我也是从新手走过来的,已经换了三台os发动机了,深感其中油针调整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