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参数的电烙铁,白光比黄花强4倍?

楼主(2010-11-15):
想买一支电烙铁,只是普通使用,不需要太多十分强的特点,40-60W。基本锁定白光或黄花,上taobao咨询一下店铺,有一家说相同参数的电烙铁,白光比黄花强4倍左右,一分钱一分货。

请问是否真的这样啊,如果是真的,我就买白光了。

楼主:
耐用是我的第一重点

网友:
买个二手的白光941吧,用过就知道了。

楼主:
请问是焊台吗?我想我真的用不上,有点专业了

网友:
强就是强。说4倍就有点CCTV了。    “中 国的XX比美国的XX好5倍!”    不明白这个5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如果简单用用的话就黄花吧。
我就60多块买了个恒温黄花,感觉不错的。其实,更多的时候,焊锡比铬铁更重要。

网友:
白光?楼主算了。看楼主的需要应该用白光算奢侈的了。黄花的自动调温我看已经大大满足了

楼主:
但是taobao上的白光也是60-100元左右,其实差距跟黄花没有太大吧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贴淘宝的网页是否允许,但是想请大家帮忙选择一下,

网友:
白光的,最好是用原装的。担心全新的价格高,接受不了。完全可以买二手的。淘宝多的是。原装二手白光936.942的价格还不算太离谱。如果只是用来玩玩而已,随便买个5块钱的烙铁,一样能用。如果靠他吃饭,嘿嘿,用过原装白光的。你就不会再喜欢用档次低过他的烙铁了。谁用谁知道。

楼主:
我觉得自己用不上焊台。

请问“白光,外热60W:”,这是原装的吗?

网友:
你用如果买这两种的话!用黄花60W的调温好一点!广州这边40至60元左右。我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建议黄花普通的,很耐用的.建议回来自己改个高低温的开关就很好用了(加一个整流二极管和开关),15元左右,用几年没问题的.我焊接了很多板子的.

网友:
淘宝上的白光基本上是假的,正宗白光价格很高,我以前一个原装白光放别的二手论坛都出2百多

网友:
楼主在网上搜索一下‘白菜白光’呵呵!

楼主:
那我决定买黄花的外热60W,便宜够用。

请问锡丝有什么牌子最好呢?可以推荐一下淘宝上锡丝的好信誉店铺吗?知道锡丝也很重要,怕买到假货

楼主:
看到一般牌子的含锡量大概65%左右,黄花牌的含锡量有95%,是不是会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一般牌子的含锡量大概65%左右,黄花牌的含锡量有95%,是不是会比较好啊

95%的可能是环保的无铅焊锡.65%是含铅的普通焊锡.

楼主:
请问含铅好,还是无铅好呢?对于焊接来说

网友:
我看那个 白光 多半是假货!
还是用国产黄花闺女吧!  我都用了好几年了!不错!

网友:
如果技术够硬 啥都行
如果影响心情 那就买好的
我买东西基本就是这两个原则

网友:
不喜欢日本鬼子的东西!

网友:
原装的白光起码要300-500。说100的白光都是假货。

网友:
我用的是山寨白光,也不贵,灰常好使。

网友:
焊锡我买的是这种:
这家店好像是专卖铬铁的,黄花的各种都有。
买焊锡,我的建议是买这种熔点低些的,这个焊锡在夏天,我铬铁开240度就成,这种天,我开340度。
建议你最好买黄花调温带显示的,温度好控制。
温度太高铬铁不容易粘锡,还会烧铬铁头,低了不太好化锡,还容易挂锡拖锡。
如果买黄花,最好再多买个铬铁头,再买几片擦烙铁头的高温海绵,5毛一片。

网友:
建议黄花普通的,很耐用的.建议回来自己改个高低温的开关就很好用了(加一个整流二极管和开关),15元左右,用几年没问题的.我焊接了很多板子的.

正解,黄花的和白光的头子,导热系数都可以,白光的效率可能略高些,一般的使用场合根本显现不出差异,都好用。主要是寿命问题,寿命又与温度有关,没有温控的黄花和白光的头子都过热,我这有黄花30瓦的头子 每天12小时连续,45天废一个,白光的就好个一倍多把。但换头子白光的就不止贵一倍了,所以完全支持ct_dev的方法,减少高温时间,提高使用效率,一个黄花的头子相当经用,即使跟换也很便宜哈!

网友:
那如果选焊台那种,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啊,获益良多。。。。。。最终选择黄花调温6Ow

网友:
黄花调温烙铁,我那只用了一周就坏了,可能是个别现象吧。
后来用定温的40W白光和20W高特,现在的焊锡质量太差了,焊不到十个焊点烙铁头就要用海绵清洗。
现在用国产936焊台,200元的,配10元一只的进口马蹄型头子,非常好用。
焊大家伙一直用国产外热75W和200W的各一只,15块钱那种。

网友:
楼主不怕折腾的话,可以考虑用废头的白光T12的芯套上黄花高洁牌头子,做个白光-黄花的结合体来用,最大功率70W,很好用。
废头的T12淘宝价是1-2元左右,高洁头5-15元左右。不过,玩T12的话,最好还要做个自动恒温的温控器,比得上很多936的。

网友:
黄花正年少。

网友:
要拿着方便家里跑.还是便携的好.台式的虽然好用.不过不方便.自己看这办

不过台式的 高仿白光 也很好用的. 有个人专门卖高仿的控制板 60元一块.还是50了.不记得了.再弄变压器和手柄就可以用了.他那里也有卖. 叫他搞一套的话,150这样吧.好用.实在.不过台式就是不方便拿着跑.

网友A:
白菜白光也不错,用了二手的白光头,热得快,耐用,通电升温快。
价格白菜

网友:
我用的是黄花最贵的调温烙铁mt3927
整体做工不错,烙铁头太差
用过1个月后变成针了,断了

网友:
介绍一下我用10多年的烙铁吧
南京有线电厂出产的“鸽牌”调温焊台
从125度到375度,每档25度
工作电压是交流24V,内部有恒温电路
随机配有几个大小不同的烙铁头

这个烙铁用着不错,头很耐用(这是最关键的)
其次可以控温,方便
最后工作电压是24V,多了一道安全屏障

当然美中不足的是,外观设计不新潮,还比较沉(有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菜白光也不错,用了二手的白光头,热得快,耐用,通电升温快。
价格白菜

谁用谁知道。
查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网友:
白菜白光,用了都说好,国产的头子............差2倍绝对有,四倍肯定没有,3倍差不多。

网友:
白菜白光虽好用,但始终是二手货,要买到成色好的不容易啊。白光头子坏了就没法修,但其发热芯就是超好、超耐用,扔了可惜,所以才用套头一法。

网友:
我用的是本地买的外热60w烙铁头有镀层的16元+灯光调压器(可控硅的)12元。用了4年还是很好用。(不过一周用不上1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