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白铁皮)焊锡用什么溶液

楼主(2010-11-15):
镀锌板(白铁皮)焊锡用什么溶液,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用氯化锌溶液就可以了。

网友B:
加过锌粒的稀盐酸

楼主:
谢谢你们二位

网友C:
电子市场有卖助焊水的,买一瓶就行了,腐蚀性低

网友D:
用的是盐酸 使用的时候 需要放一些 锌片 烧 一下 效果会更好用

网友E:
磷酸锌溶剂效果是最好的(口腔科有)

网友F:
先用砂轮打磨一下在焊接,效果会好

网友G:
沙发正确,其实盐酸+锌片=氯化锌,另外焊锡膏也可,效果略差,磷酸锌效果好,但易产生酸雾,对眼、鼻、喉有刺激。

网友H(2011-01-30):
用的不多就找焊洋铁壶的要点 盐酸+牙膏皮也可

网友I(2011-03-03):
把表面的氧化层刮掉,用松香也可以的。

网友J:
原帖由
bbke
于 2010-12-3 16:09 发表
先用砂轮打磨一下在焊接,效果会好
别用砂轮磨,把表面的镀锌磨掉了更麻烦。用氯化锌溶液。用毛笔蘸了在焊口抹一下就行。

网友K:
回复 楼主:
用焊锡焊金属,紫铜薄板是最好焊接的,其次是镀锌板,镀锌板用盐酸就可以焊接,但盐酸可以加少量的锌片,但要注意浓度,饱和的盐酸锌溶剂是不好焊接的,初学锡焊的一定要注意啊。

网友L(2011-06-09):
到卖齿科材料的商店买磷酸锌粘固粉液,只要液!还可以锡焊不锈钢!

网友M:
单买盐酸有点麻烦!锌的获取也不方便!自制氯化锌会产生大量的氢气,在家操作也不安全……
化工店有固体的氯化锌出售,买回家后,将氯化锌固体取适量倒入水中溶解成氯化锌溶液就可以了。
切记!是将氯化锌倒入水中,而不是将水倒入装有固体氯化锌的瓶中!
因为,将水倒入固体氯化锌瓶中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一旦水受热沸腾就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而引发喷溅——非常危险!

网友N(2012-08-26):
用松香就可以,用无水酒精将松香泡化使用。

网友O:
盐酸最佳。

网友P:
个人使用焊锡膏,感觉还可以

网友Q:
业余推荐焊锡膏,安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