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9257 3d 追尾求解

楼主(2010-11-15):
 之前一直用922搭g105飞,锁尾锁得非常好。等到技术有点进步了,把设备先升为9257搭g105。锁尾更好了,反应更快了。再买个gy401想爽一下。。。。。2d还正常。。。。。可一打到3d。追尾追的利害!搞到我一头雾水。。。。。感度从15~80都试过了,就是追尾。。。。。。哪位大侠能帮忙解答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
尾舵机臂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舵机臂已经缩到最短的说。另外我用9257原配的圆盘形的舵机臂的。用的最外面一个孔。有影响吗?

网友:
把GY401出让就好了!

网友:
把感度降低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臂已经缩到最短的说。另外我用9257原配的圆盘形的舵机臂的。用的最外面一个孔。有影响吗?

用中间的孔,把感度再调小点。

楼主:
搞错了。原来已经是最里面的孔了………………

网友:
查看感度线插错了没有,我出现过这毛病 换到AUX2上面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不行再说

楼主:
但是2d没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2d没事啊……

3D转速比2D高,需要相应降低感度

楼主:
感度我从15~80都试过了………………

网友:
难不成又是“螺丝们”的401?

楼主:
不是啦~
要是的话。我肯定公开。让大家知道
但看上去不是假货

网友:
你就试试换个感度通道吧,都跟你说了我曾经出现过这问题,怎么调感度都没用 都是追 我换GP750也追,后来改了通道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用dsx7的啊。感度通道只有aux2一个借口吧。而且。如果是感度线的问题。应该飞2d也有问题啊。。。。可是我飞2d。机尾锁得非常好……

网友:
DSX7可以设置感度通道的,也许是你设置错了 ,原来我就是飞普通模式没事,一切IDLE就开始抖换了感度通道就没事了,感度开到80都不追尾。以后再碰到这样的帖子我一律不回了,怎么说都不听 发帖问问题不就是找解决办法来了,这倒好 给你出了主意就是不去试试  无语了~~~~~~~~~~~~~

楼主:
我不是不试啊。在上班。就想为什么飞2d没事。飞3d就会追尾这事啊。晚上回去看看。确实是感度通道设错了,谢谢高人

网友A:
3D的感度要比普通模低点, 在感度的 Pos.1项去调.
我现在普通模式用80
3D模式用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