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机和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我玩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器,也飞了一段时间的260A,感觉在模拟器中和实际飞真飞机有点点的区别,如下:

在模拟器中打升降舵(前后飞)、副翼(左右侧飞),机身会出现前后侧倾、左右侧倾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必须通过自己去修正才能达到飞机恢复水平状态!!
但是我在飞260A的时候,感觉怎么不一样呢?打完舵之后,飞机就复原了!!!

问题:1、是不是我的260A有问题?
         2、是不是飞机太小了,所以不会出现模拟器中的情况?
         3、换个450级或以上的飞机,是不是就会跟模拟器的操作一样呢?

以上疑问请老鸟解答,谢谢!!

楼主:
怎么没老鸟解答!!!

网友A:
1、不是
2、不是
3、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是
2、不是
3、是的

果然精炼!!

网友B: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是
2. 不是
3. 不是

如果450级真机操作不是跟模拟器一样,那模拟器还有意义吗??

网友A:
听说华罗庚给他的学生从来没有打过一百分的.
aotsuki 的答 案更加精炼和准确.
等老先生详细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华罗庚给他的学生从来没有打过一百分的.
aotsuki 的答 案更加精炼和准确.
等老先生详细分析吧.

有意思。。!!

网友:
真机的反应比模拟器快的多,模拟器练习是加强大脑反射不要错舵。

网友C:
260有平衡锤,机身又轻,所以说是平衡锤有自平衡功能!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0有平衡锤,机身又轻,所以说是平衡锤有自平衡功能!回答完毕!

那就是有副翼的机就有自平衡功能????
但在G4里的飞机一样有副翼的哦!!!!

网友C:
带平衡锤的机子和有副翼的机子在结构上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平衡锤的机子和有副翼的机子在结构上有区别

愿问其详!!!!请赐教!!!!!!

网友:
赐教不敢当!只是交流而已,其实你可以看下4通拉吗机和6通机的旋翼头结构就了解,450也是有自平衡功能啊,只是不是很明显

网友D:
是不是和遥控开不开平衡模式有关系?反正华xx遥控接收端有这个开关,看说明开了平衡模式,机器会努力保持水平,关闭机器会保持现在姿态

网友:
补充下,我是按照无副翼+三轴平衡仪的机器说的~

网友:
带平衡锤的直升机就像不倒翁,你想让它倒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和遥控开不开平衡模式有关系?反正华xx遥控接收端有这个开关,看说明开了平衡模式,机器会努力保持水平,关闭机器会保持现在姿态

哇,还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