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板车改造之:可调零刻度盘

楼主(2010-11-15):
小手板床改造。今日主推可调零刻度盘。

先来张全貌。

站在操作位置能够看到两个刻度盘的刻度

刻度盘与手轮可以相对转动。转动手轮时刻度盘跟着一起转动。
现在刻度0对着手轮的螺丝孔

转动刻度盘,现在螺丝孔对着0.25的刻度了。

转动手轮,刻度盘一起旋转。

结构很简单。

在上图的丝杆上从左到右依次穿入下图的东西:

弹簧垫圈不是开口的。一个薄钢片,弯成弧形做成的。。

顺便显摆一下全线绕挂胶带,老结实了。

刀架太大了,放在床上影响整体效果。

刻度盘的指针是临时凑和的,下一步用铁片好好做一个。

昨晚试用,发现刻度盘还要来一圈逆时针的刻度值。

楼主:
用的是1.25螺距的丝杆,刻度盘分成25份,每格0.05毫米,做成可调零的目的是好记数。
使用方法:车刀对好位置后,转动刻度盘使0刻度对准指针,进刀数值从刻度盘上直接读出。

网友A:
终于看到了你的小车,漆的不错,方方正正,很漂亮。用变压器铁芯做刀架,可调零刻度盘,------,WENBAI兄太有才了,太有想象力了。
请问主轴咋改的,原来手扳的还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了你的小车,漆的不错,方方正正,很漂亮。用变压器铁芯做刀架,可调零刻度盘,------,WENBAI兄太有才了,太有想象力了。
请问主轴咋改的,原来手扳的还用吗?

谢谢,不漆之前不敢出来见人。
刀架一事,本来想学锯神自己锯一个,锯条弄秃一大堆,还没锯成。
主轴是原来的,自己用这个小床自车了三个锥形连接杆,一个带圆盘,一个带钻夹头,另一个准备接卡盘。
原来手扳的装置只有纵向走刀,废弃不用了。横向走刀的装置买时就没有,(原厂家根本就没造横向走刀装置)。

网友:
漆的不错,方方正正,很漂亮。用变压器铁芯做刀架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全线绕挂胶带”的制作过程?谢谢!

网友:
创意不错,指针惨了点

网友C:
看过千层底的布鞋,今天看到了千层底车刀架。呵呵楼主真牛。

网友:
变压器铁芯做刀架NB

网友D:
这把刀。你的床拖不动的

还是换角度大一些的

要不振动相当的利害

长修光刃的车刀,对床的刚性要求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全线绕挂胶带”的制作过程?谢谢!

积攒一些米袋面袋的缝口线(以前留着是要做酒精灯的灯芯),用纸板剪一个工字形线架,把线绕在工字形线架上。
线在主动轮、从动轮上绕一圈,系上一个死扣。然后拿着工字形线架,在这圈线上穿绕,绕成象搓的绳子一样。绕一段转动一下皮带轮。
绕完几股后,刷一遍801胶。(胶最好到鞋料商店买,有进口大桶分装的,不一定叫801,性质是两面刷,干后对合粘接,10元一矿泉水瓶。建材市场一般卖的是最次的胶,卖好胶没法给工人吃回扣。并且装潢的东西粘上就不动了,胶好坏都无所谓。鞋胶可是要天天经受考验的。)分段刷,干后把刷完部分转到皮带轮上,再刷悬空部分。
再绕,再刷。绕够粗后,多刷几遍胶。
我是绕够粗后刷一遍。本来是想用胶把线绳浸透,但胶太粘,没有浸润性,用香蕉水稀释不行,用酒精稀释也不行。用502能浸润,但会变硬,不能用。
在此顺求用胶高手指点一种好胶:一,能渗透到线绳内部,二,干后柔软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千层底的布鞋,今天看到了千层底车刀架。呵呵楼主真牛。

我小时候都是穿妈妈亲手纳千层底的布鞋,穿了十多年这种鞋。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穷得无法想象,吃粮都成问题。
免征农业税,种田有直补以后,农民才真正过上好日子。
想想以前的生活,心情很沉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把刀。你的床拖不动的

还是换角度大一些的

要不振动相当的利害

长修光刃的车刀,对床的刚性要求极高

谢谢提醒。
粗车时我用合金车刀,主偏角50度,副偏角40度。
这把刀是接刀法精车锥度时用的。

网友:
皮带自己做太麻烦了,能用上三角皮带最简单了,3元一条,能用好几年.

网友E:
LZ的小车床太好啦,建议:把那两个手轮换成带摇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小车床太好啦,建议:把那两个手轮换成带摇把的吧。

用手拧是有点费劲。

网友:
  变压器铁心做刀架    那个上面怎么攻丝的

楼主:
还是这把刀还用。

网友:
安全第一呀。

网友:
 DIY乐在其中。呵呵。

网友:
硅钢片铁芯做刀架刚度可能太差

网友:
可爱的床

楼主:
加动力刀头修整钻夹头

5元钱淘来的钻夹头,有点偏心。
使用硬质合金旋转锉修正。感觉钻夹头太硬了,用锉刀锉不动。
直型旋转锉,不成功。不成功原因:这个旋转锉只用过几次,现在连普通的铁都锉不动。今早换个全新球头型的旋转锉,能锉动铁。今晚再试修正。

加工中的卡盘连接杆半成品:

网友:
这个分度盘用什么软件打印出来的?cad可以么?方法是什么?

楼主:
准备一个圆铁片。
是用CAD打印出来的。画圆,半径等于圆铁片半径(毫米数)。比如铁片半径是40MM,那圆心位置选择20,20。半径也是20。刻度线先画一条,如果刻度线长5毫米,那么它的起始位置是20,35,终止位置是20,40。
选中这条刻度线,不是修改菜单就是绘图菜单中有个 阵列,选择 环形阵列,中心位置就选择圆的圆心,输入你要的刻度线条数,点确定就可以了。
数字我是先在图中写一个0.00,也进行阵列,然后在要修改的数字上按右键,进行修改。我不会CAD,现学现用,方法很笨。

打印时选最高质量,打印机属性中选照片,大小选1比1,单位选毫米。用照片纸打,打印后粘在铁片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积攒一些米袋面袋的缝口线(以前留着是要做酒精灯的灯芯),用纸板剪一个工字形线架,把线绕在工字形线架上。
线在主动轮、从动轮上绕一圈,系上一个死扣。然后拿着工字形线架,在这圈线上穿绕,绕成象搓的绳子一 ...

用二甲苯稀释可以

网友:
实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二甲苯稀释可以

谢谢。等必须的时候试试。

网友(2012-09-11):
小床干净,看着爽。

网友:
太有材了,铁芯当刀架,服了你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