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新手求助

楼主(2010-11-15):
近日收了一台二手DSX7,第一次接触,疑惑颇多,望各位前辈加以指点。
现在有如下几个问题:
1.作为赠品的两个6100E接收抖舵,插上普通舵机,会像数码舵机那样响。这个是否是山寨接收的个体现象,可以接受么,和发射机没什么关系吧?

2.RD721接收收来时就没有EA101子接收,现在可以对频连接,室内测试所有通道受控。我用于电动车辆模型,是否可以胜任?

3.不论是721或是6100E,对频后再次开机,都会耗用较长时间才可以连接(大于2~6秒),有的时候要分钟级,甚至有时始终无法连接,需要重新开关接收和发射。最搞笑的是721,等待一小阵时间后,如果稍微触动或移动一下接收,可能会立即连接。是否正常?

4.721接收连接后能控制,但是有时候灯会慢闪烁,是代表什么?

5.DSM2的抗干扰性很差么,手机靠近接收会干扰到接收机。

其实最重要的疑惑就是第3条,开机后连接时间的问题,不像AM,FM或别家2.4G那样,需要时间等待很不适应,我实在楼房室内进行的测试,会不会也有影响?
再次多谢大家~

网友:
你说的问题 我好像都没有遇到呢  我也是用DSX7的

网友:
1, 我买过60元的寨6100e也狂抖, 发回给卖家换了, 以前发过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4066

2, 我的观念里车失控危险没那么大吧? 没有子接收失控危险理论上是大一些, 但是挺多人用单接收飞500的

3, 附近有没有干扰源, 天线摆放是否合理(不要放在碳机身里, 不要平行)? 拉距测试是否正常?

4, RD721的说明书找不到, 按AR7000的说明, 慢闪烁代表接收机断过电
http://www.spektrumrc.com/ProdInfo/Files/SPMAR7000UserGuide.pdf
The LED on the receiver will flash slowly indicating a power interruption (brownout) has occured
你在没关发射机的情况下关过接收, 如果你自己没关过, 得检查BEC了

5, 我的不会

网友:
我的DSX7也没遇到过这些问题

网友:
只有第4项是正常的

楼主:
感谢LS几位前辈,6100e抖舵我觉得可能是个体差异,最纠结的还是开机后的连接时间,大家都是开机立刻就能连接开始使用是么?

网友:
很垃圾的控啊,futaba怎么就没有这些屁事

网友:
RD721接收收来时就没有EA101子接收

这恐怕不行的呀

网友:
只有4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