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FG和12Z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15):
不知道应该买哪一个?为什么价差那么大?!

网友A:
摇杆不同:12Z摇杆能调角度跟14MZ一样
功能差不多,有需要的模友可以找我要说明书,常见控的说明书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杆不同:12Z摇杆能调角度跟14MZ一样
功能差不多,有需要的模友可以找我要说明书,常见控的说明书我都有

有没有T8fg的说明书?

网友:
这有,还是中文的:http://www.docin.com/p-958927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