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有关雕刻机电磁台面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请教各位师傅有关雕刻机电磁台面的问题,最近本人给厂里用磨床来磨雕刻机的台面钢板,那些师傅说雕刻机也可以用电磁台面,就上淘宝去搜了一下,果然搜到一大堆产品,请问各位师傅,我要是用了磁台面那些步进电机和主轴电机会受到影响吗,步进电机和主轴直流小电机会退滋吗?先行谢谢了,希望能得到各位师傅的帮忙。

网友:
工件怎么吸附在台面上呢。。。。是铁板吗

楼主:
工件上面再压铁块

网友A:
有必要么……那玩意儿多耗电,而且非磁性材料还没法吸。
做好磁路闭合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影响的。

网友:
为什么非要选用电磁铁平台呢?可以选择永磁平台,不费电,质量还可靠.400*150的大约1K多点.磨大东西选粗目的,小零件选细目的.

网友:
难道说专门只是雕铁!!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啊,不是专门雕铁的,双色板或PCB板也可以用的啊,在上面压块铁就吸平了,不用贴双面胶了,不费时费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么……那玩意儿多耗电,而且非磁性材料还没法吸。
做好磁路闭合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影响的。

请问磁路闭合指的是什么呢,是电磁平台还是雕刻机电控部份呢,我想对我的步进电机和直流小主轴没事就行了,电控我拉线长放得远远的

网友:
NS SN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