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吊磨同心度不好

楼主(2010-11-15):
菜鸟遇到问题,向各位请教:
吊磨装上钻头后,开机发现晃动较大,但是如果卸下钻头和夹头,光看吊磨的输出轴转动则非常好(同心)。
是否夹头的同心度有问题?是否可以修整?如何修整?
菜鸟在此先谢谢各位大虾啦

网友A:
你的夹点的同心度有问题

我有一个电磨也是如此

因为轴心8MM的

后来我就在网上淘了一支 C8 ER11  100的 刀杆回来

在后面车上螺纹,替换原来的轴心就行

如楼主的轴心是公制尺寸,一般全可以找的

换后精度很不错的

事实上,大部分磨制的ER杆,精度都不错的

楼主:
谢一号营地

楼主:
夹头能自己修整吗?用什么方法?

网友:
多换几个角度多装几次钻夹头,或许能找到比较同心的位置,试试看吧。

网友:
楼主确定所说的东西是“吊磨”?上个照片瞧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夹点的同心度有问题

我有一个电磨也是如此

因为轴心8MM的

后来我就在网上淘了一支 C8 ER11  100的 刀杆回来

在后面车上螺纹,替换原来的轴心就行

如楼主的轴心是公制尺寸,一般全可以找的

换后 ...

想看看你的吊磨是怎样用上ER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你的吊磨是怎样用上ER头的

楼主说的有可能是吊磨,带上软轴就偏心
这个朋友说换ER杆,可能是直磨,换的ER延长杆

网友:
ER 有这么小的规格吗? 吊磨用的夹头很小的啊

网友A:
这几天在出差中,下周回去发图上来

ER杆体系很大

我用的ER11,可不算小了。

C8       ER杆的外径,单位MM     我的吊磨原配也是8MM,后面是0。75MM的螺纹
ER11  ER夹头的标准外高,单位MM  ,可以夹1/8英寸以下的园形柄,只是每个毫米级一个夹头,可不是一夹打天下
100     ER杆,杆体的长度,单位MM ,记得吊磨原配是 80MM,于是当时加工时还多出一段呢。

直磨机我也有一个的,现在很少用,很小的一个,网上淘的,上面用的是原配的 JO 锥度的钻夹头,精度出奇的高(有点汗的,价格才75块)
软轴吊磨,用起来方便一些,于是我常用  。

常见的 ER8--ER50 ,别说吊磨头这种较大的工 具
玩具级的磨头也可以装上的

记得讨论里也有一个朋友,搞了一个后面 8。0MM小孔,前面ER11的,装在一个电动机上,作主轴的
效果也是刚刚的好

有图有正相,大家等几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在出差中,下周回去发图上来

ER杆体系很大

我用的ER11,可不算小了。

C8       ER杆的外径,单位MM     我的吊磨原配也是8MM,后面是0。75MM的螺纹
ER11  ER夹头的标准外高,单位MM  ,可以夹1/8英 ...

刚看了一下我手里的吊磨手柄,里面轴承还真是608的,中间轴就是8MM,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这个东东价格便宜,于是用深沟轴承 608 也是可以的
看来不用我上图了。

楼主的钻夹点一般是 4MM级,或6。5MM级的
如实讲这种钻夹到 4000RPM 就没有可用性了

电磨6000--32000RPM的转速,还是上ER吧
至于自已想改夹点的精度
可能性不大

要具体改一个,钻头的精度方便的,后面加一个三螺栓的螺整钮就行
要一改通打天下,门没有
窗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