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此处焊接技巧,保证美观、安全??!!

楼主(2010-11-15):
新拿到的电机、电调。此处该怎么焊接才能美观、安全呢?

网友:
用锡焊锡会跑到铜柱外,坐下来学习。

网友:
先把铜柱孔里面搪上锡,填到旁边那个小孔的深度,然后把线头也烫上锡,把电烙铁尖插如旁边那个小洞把里面的焊锡弄化,把线头插进去,拔出电烙铁,冷却,焊完了

网友:
用铝箔包住小孔再用锡焊锡

网友:
看一下 茶壶里的龙井 的帖子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焊锡丝插进去一点,融化,灌上半满,插入导线。。。灌满。。。完活

楼主:
看到了非常好!!!
引用 网友A:
找到帖子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0625&highlight=%2B%B2%E8%BA%F8%C0%EF%B5%C4%C1%FA%BE%AE

楼主:
我是楼主,刚才详细听客户服务人员讲解了下,现在发现这确实是个误会。
三根同样长度的连杆,其中有2根是连接主旋翼和十字盘。
则剩下三根不同长度的,连接舵机与十字盘!!!问题解决了。
看来是误会飞越了,不好意思,是自己搞错了!谢谢飞越的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