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wind yacht Carbon Edition 还买的到吗?

楼主(2010-11-15):
如题,京商的这只(40062)应该停产很久了,不知道有谁知道是否哪里还有库存?

或者碳纤版本的,做工要好的,大家有什么推荐?

谢谢!!

网友:
应该还可以买到,不过真的不建议买,买塑料板的就很好了。

楼主:
只对carbon来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楼主打算花大价钱买碳纤的好船,不如在淘宝上花个7,8千买Walicki的竞赛船壳好了。京商海风也好,田宫YAMAHA也好,都不是性能出众的,只是外观漂亮而已。退一步说,你要花4000左右买碳版的海风,还不如2400拿雷虎的全套新西兰酋长回家了。海风是1米的,新西兰更大些

楼主:
谢谢LS意见,我去看看你说的这几个。
我估计我是看的时间远原大于玩的时间,所以,对外观更在意一些。
YAMAHA的帆船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对,田宫有出品过仿真的YAMAHA 环球航行帆船,不是摩托车。外观品质来说,但凡对静态模型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田宫在这方面的功力。航行性能、尺寸大小与海风相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田宫有出品过仿真的YAMAHA 环球航行帆船,不是摩托车。外观品质来说,但凡对静态模型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田宫在这方面的功力。航行性能、尺寸大小与海风相仿。

能否提供相干连接或者购买地址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淘宝吧,一般都能解决。不过要注意搜索的关键词。

楼主:
1/20 Yamaha Round the World

货号:56202,在田宫网站见到了,淘宝都无的。
这只也是碳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田宫的是ABS版本

网友:
钟大师果然是诲人不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2400拿雷虎的全套新西兰酋长回家了。海风是1米的,新西兰更大些

请教种大师,雷虎有1米以上的船?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别喊大师……这年头大师名声不好啊~何况我也不是。雷虎确实有2条AC100的新西兰酋长号和中 国之队号,美洲杯赛帆船长25米,模型1米左右。这两条船除了涂装不同,其余完全一样,全配价格2400左右。除此之外就是790毫米的Victoria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别喊大师……这年头大师名声不好啊~何况我也不是。雷虎确实有2条IACC(美洲杯仿真缩比1/20)的新西兰酋长号和中 国之队号,美洲杯赛帆船长25米,模型1米2。这两条船除了涂装不同,其余完全一样,全配价格2400左右。 ...

我有雷虎的新西是兰酋长号,今天量了一下,模型长度是997mm。老钟啊~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同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雷虎的新西是兰酋长号,今天量了一下,模型长度是997mm。老钟啊~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同一款。

汗…… 是我记错了。AC120确实应该是真船缩比1/20的,看来雷虎的两款美洲杯是AC100,不是120
谢谢前辈指正!我已对错误加以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别喊大师……这年头大师名声不好啊~何况我也不是。雷虎确实有2条AC100的新西兰酋长号和中 国之队号,美洲杯赛帆船长25米,模型1米左右。这两条船除了涂装不同,其余完全一样,全配价格2400左右。除此之外就是790毫米 ...

钟校;2400带遥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2400的价格是全配价格。带遥控设备。空船价格1800左右。

网友(2011-01-13):
继续顶起来,同求碳纤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钟校 能否推荐款小点的 或者方便拆卸的帆船? 最好能放进书包的 或者桅杆长处来也没关系 只要能放在书包里骑自行车带走 就行 谢谢了 价位1000吧 不带控 自己有个4通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