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轴承座有半毫米活动间隙

楼主(2010-11-15):
在检查排震的当儿,突然发现用手轻微左右摆动尾桨时,尾推轴承座有半毫米的活动间隙。
最后一次飞行时偶然尚有间隔性的尾管摆动,不知是否尾推轴承座的问题造成这毛病?

网友A:
 螺絲收緊些,但要留少許活動空間,這樣虛位會變得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收緊些,但要留少許活動空間,這樣虛位會變得少些...

请问那个部位的螺丝?检查过,所有螺丝都上紧了还是有虚位……

网友:
    最好上視頻看看,要高清視頻哦

這樣大家可以研究得詳細些,我也是菜鳥!

不過小弟讀電機工程的,對這些有些了解!

网友:
那是轴承的虚位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尾轴套和尾轴间有间隙,是部件精度不高导致的
2、尾轴套和螃蟹爪没有拧紧,引起间隙
3、各关节间的铜套可能有磨损,或者精度不高引起的间隙

网友:
需要仔细检查,找出虚位的地方,然后再对症下药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你还没有找到虚位到底出到哪, 整个传动机构的某一环出现虚位, 它之后的机构都会跟着出现虚位, 你只找到了现象, 没找到根源

网友D:
我的机在这个部位也有很大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尾轴套和尾轴间有间隙,是部件精度不高导致的
2、尾轴套和螃蟹爪没有拧紧,引起间隙
3、各关节间的铜套可能有磨损,或者精度不高引起的间隙

谢谢Z兄指点,继续努力查明原因。

网友A:
那銅套磨損機會極高!

不怕麻煩的話,拆來看看,找個新配件套上去,

銅的磨損是最快的,相對來說

网友:
:loveliness:   記得加潤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你还没有找到虚位到底出到哪, 整个传动机构的某一环出现虚位, 它之后的机构都会跟着出现虚位, 你只找到了现象, 没找到根源

谢谢J兄提点,继续努力寻找根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在这个部位也有很大虚位。

有虚位必须排除,不然飞行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銅套磨損機會極高!
不怕麻煩的話,拆來看看,找個新配件套上去,
銅的磨損是最快的,相對來說

先找出问题根源看看,如果是精度的话,就要换新的了。尾轴我有加一丁点的润滑油。

网友A:
  我新買450的時候,檢查過所有螺絲有沒有鬆,

飛過幾次之後,發覺尾巴學你這樣轉葉片的時候,那些尾推呀甚麼的都很鬆,

立即把所有螺絲收緊,收緊後再回少許,讓它活動得自如!

加螺絲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買450的時候,檢查過所有螺絲有沒有鬆,
飛過幾次之後,發覺尾巴學你這樣轉葉片的時候,那些尾推呀甚麼的都很鬆,
立即把所有螺絲收緊,收緊後再回少許,讓它活動得自如!
加螺絲膠!

C兄的方法值得我借鉴,谢谢了!
我新买回来时也是好好地,至今飞了几十次起落吧?我也没记住多少次,机子也没炸过。
现在开始已慢慢有问题出现……出毛病的可能性也很难说得准

网友C:
最好不要上油, 油会沾灰, 然后引起更大的磨损

可以用软铅笔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上油, 油会沾灰, 然后引起更大的磨损
可以用软铅笔涂

明白。那我岂不是好心干坏机子了?

网友:
  我讀電機工程的,

那些不能用滾珠軸承的地方,例如這個尾推,都是用銅套的,

加潤滑油是一定的動作,從沒聽過沾塵增加磨擦之說!

因為那個銅套跟軸心非常接近,塵也進不了!

除非那銅套已經磨損到非常非常不知怎形容的程度,則當另說!

至於加炭,就算是軟炭,想一下它是甚麼來的,粗不粗?

肉眼分不清,找些學術資料研究一下吧!

鑽石那麼堅硬,你說它是在甚麼情況之下產生的?

就是炭經過高壓!............:loveliness:

小弟材疏學淺!老眼紛花!要睡啦

网友:
直 升 机工作环境很恶劣, 起飞时候的扬尘什么的, 平常的机械不是像尾推这样暴露的吧

石墨粉用来润滑是很常见的, 钻石跟石墨是两回事, 你见过人用石墨做刀具么?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高见,小弟感激!待我好好查明原因后再向大家汇报情况了。

网友:
石墨是碳质元素结晶矿物

上網查過資料,雖則是炭原素,但有別於炭!

所以,你說石墨就對了,你說炭,我就誤解了,不好意思

网友:
:loveliness:   要小睡一會啦

网友:
尾轴套问题吧!我的虚位也多.换一个试试.

网友:
些微虚位是正常的,尾推完全没虚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楼主:
我看过朋友的,他那个尾推真的刚刚地,近乎完美!完全没有虚位……

网友E:
没有是不可能的,或大或小而已,直 升 机没你想象的那么精密。 差不多就行,你这个不属于 问题,属于正常可以接受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是不可能的,或大或小而已,直 升 机没你想象的那么精密。 差不多就行,你这个不属于 问题,属于正常可以接受的范围。

谢谢虱大哥指点,受教了。

网友F:
尾浆夹精度问题 我以前的山寨也有这个问题 怎么换轴承都不行 螺丝上紧了就一卡一卡的 只能上松些 浆夹就有些晃 你可以找一个跟尾中联上螺丝哪个地方一样大的颠片很薄的那种颠进去 然后上紧螺丝效果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浆夹精度问题 我以前的山寨也有这个问题 怎么换轴承都不行 螺丝上紧了就一卡一卡的 只能上松些 浆夹就有些晃 你可以找一个跟尾中联上螺丝哪个地方一样大的颠片很薄的那种颠进去 然后上紧螺丝效果会有所改善

不太明白您说的哪个部位。可否说仔细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