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不漂了,却发现十字盘不水平了

楼主(2010-11-15):
机机原先由一个高手调好,很好飞,悬停时几乎可以脱控2秒。飞了一段时间后(没炸过),发现机机会漂,往左往前,就用控里的微调把机又调成不漂了。今天回家一看,发现机机虽然不漂了,但十字盘不水平了。
我该怎么调?谢谢。

网友A:
 不用再調,以不漂為好!

网友A:
就算你能調整機身重量至前後左右平均!
但基本所有電直都會左漂的,
所以要加些右舵使其不漂!
斜盤是不會水平的!

网友B:
弄个十字盘调节器。。。。看看你舵机运动的是否水平一致

网友A:
 都由高手幫你調過機了!
你就別瞎弄了

网友C:
飞行姿态才是最重要的